[MM32软件] iic可以多个设备设置成同一地址吗?

楼主(2024-08-30):
就是把从机设备地址设置成一样的,这样能两个一块通信吗?

网友A:
不可以,会造成冲突

网友B(2024-11-10):
在I2C总线中,每个设备都有一个唯一的7位或10位地址。I2C协议要求每个设备具有唯一的地址,以便主设备能够正确地与特定设备进行通信。因此,多个设备不能设置成相同的地址。

网友C:
如果多个设备被设置成相同的地址,主设备在发送地址时将无法区分这些设备,从而导致通信失败或未定义行为。

网友D:
I2C总线上的地址冲突会导致以下问题:通信失败:主设备无法正确识别目标设备。数据错误:可能会读取到错误的数据或写入到错误的设备。总线冲突:多个设备同时响应,导致总线冲突。

网友E:
如果多个设备需要连接到同一I2C总线,但它们的默认地址相同,可以通过硬件地址选择来解决

网友F:
某些I2C设备提供了硬件地址选择引脚,可以通过设置这些引脚来改变设备的地址。例如,通过将某些引脚拉高或拉低,可以选择不同的地址。

网友G:
如果硬件和软件方法都无法解决地址冲突,可以使用I2C地址扩展器(如PCA954x系列)来扩展I2C总线。地址扩展器允许多个设备共享相同的地址,但通过扩展器来选择不同的总线。

网友H:
在I2C总线中,多个设备不能设置成相同的地址。

网友I:
地址冲突会导致通信失败和数据错误。可以通过硬件地址选择、软件地址选择或使用I2C地址扩展器来解决地址冲突问题。

网友J:
某些I2C设备支持通过软件配置来改变地址。例如,某些传感器可以通过写入特定的寄存器来更改其地址。

网友K:
一般就设置一下地址就好了,比如硬件设置或者软件设置都行,就不会冲突了

网友L:
可定不行啊,那不是地址冲突了吗?不过如果不在一个总线上,就没问题。或者通过扩展器件,扩展I2C,比如TCA9548A之类的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