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有没有驱动HDMI的参考例程啊?

楼主(2024-08-30):
之前做过VGA的,现在想把接口换成HDMI

网友A:
这个我觉得MM32应该没有这方面方案吧

网友B:
一般他家芯片好像都没有支持HDMI的芯片

网友C:
可以选择使用VGA但是使用HDMI好像不行

网友D:
我觉得可以选择独立芯片了,但是MM32肯定不行

网友E:
话说,灵动的芯片有直接驱动HDMI的吗?

网友F:
这种是输入接口了吧,得用专用芯片了吧

网友G:
好像是不支持这种操作

网友H:
我觉得估计没有这方面的例程进行参考吧

网友I:
可以试试的啊,一般来说是不支持HDMI的操作的

网友J:
这种估计换不了吧,HDMI好像灵动也没有支持的芯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