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怎么通过单片机把报警数据发送到微信啊?

楼主(2024-08-30):
这种连接微信的应该怎么设计

网友A:
要通过单片机把报警数据发送到微信,通常需要经过几个关键步骤,包括单片机联网、数据发送以及微信端的接收处理。

网友B:
微信一般是有接口的,你可以看看接口这块

网友C:
我觉得可以使用机智云或者其他云端,实现对微信的推送吧

网友D:
有个好像是类似于MQTT这种,可以推送过来吧

网友E:
之前做过个类似的,就是微信有接口,只要我们给这个接口上发个数据就过去就好

网友F:
单片机需要有个WiFi或者有线的方式实现,然后通过云端实现比较好

网友G:
一般来说是用云端对接微信比较容易一些,可以用MQTT或者HTTP发给云端,云端再做转发

网友H:
你这个报警数据是什么格式?数据大小啊?这个要用不一样的接口的

网友I:
其实我觉得发短信也是可以的吧,之前我看有个GSM模块支持发短信的

网友J:
这种微信应该是用公众号来推送消息的吧

网友K:
好像是有接口,之前我的智能门锁就是这种方案,你得去看如何对接微信才行

网友L:
通常需要通过中间服务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