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采集到的数据如何传送给网页?

楼主(2024-08-30):
这个可不可以通过蓝牙,然后传输给网页啊

网友A(2025-04-04):
可以的,蓝牙+网页通信一般用Web Bluetooth API,浏览器可以直接访问蓝牙设备,不过目前只支持Chrome和Edge。

网友B:
你打算用普通蓝牙(BLE)还是经典蓝牙(SPP)?BLE适合低功耗传输,SPP更像串口通信,数据量大的话可能SPP会更合适。

网友C:
网页端要用JavaScript的navigator.bluetooth去扫描和连接设备,但这个方法只适用于HTTPS页面,普通HTTP网页不行。

网友D:
你的蓝牙设备是直接接在STM32上吗?如果是,可以用蓝牙模块(比如HC-05/HC-08或者ESP32)把数据发到网页。

网友E:
也可以用WebSocket,把蓝牙数据传到一个本地服务器(比如Python的Flask+WebSocket),然后网页再从服务器获取数据。

网友F:
直接用蓝牙连接网页的方式不支持iOS,苹果的Safari不支持Web Bluetooth API,如果要兼容iPhone,可能要换WiFi通信。

网友G:
你可以试试用ESP32,它支持蓝牙和WiFi,可以蓝牙接收数据,然后用HTTP或WebSocket把数据传给网页。

网友H:
如果是BLE,网页和设备之间的通信是基于GATT协议的,需要定义好服务UUID和特征值,网页端才能正确读取数据。

网友I:
你的数据量大不大?BLE适合小数据包传输,如果数据量大或者需要实时性高,建议用WiFi而不是蓝牙。

网友J:
如果用WiFi,STM32可以搭配ESP8266/ESP32作为WiFi模块,把数据上传到一个本地服务器,网页用Ajax或WebSocket获取数据,这样兼容性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