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buck电源为何要将电容布局做为重点

楼主(2024-08-30):
DCDC电源变换电路分为好几种类型,其中降压电路被称为buck电路,这在很多线路上是非常常用的。早前在线路上需要DCDC降压的话,通常采用串联稳压负反馈或者三端线性集成电路完成,不过这两种形式的电路在体积、转换效率,以及输入输出电压差等参数上有很多限制,继而造成现在PWM波“定频调宽”或PFM波“定宽调频”两种方式来控制开关管的导通与关断的buck电路广泛出现。
在本人维修和接触过的buck电源电路中,本人认为该型电路的电容布局以及选用是输入、输出两端应该重点考虑的关键所在。简而言之这个观点的原因是:电源的输入、输出电容以及电感要紧挨着芯片布局,以降低EMI等问题,如果输入、输出环路布局冲突的话,对于BUCK而言应优先保证输入电容靠近IC。实际检修工作里,本人经常遇到buck电源电路中由于输入或输出端电容布局不合理,或者容量变化等原因,导致整个电路出现无法正常工作,或者输出端电压波动较大疑或是电源纯净度下降,从而波及到整个电路无法工作。为此,本人认为buck电路中,电容在PCB板布局以及选用上,要有严格的考量。

网友A:
电源的一种拓扑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的一种拓扑结构。

的确如此,只是在细分后要注意的事项很多,而且实际的比重很大。

网友B:
这个不太懂,可以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太懂,可以学习一下

有时候理论知识只能做为参考,实践上PCB布局往往能让设计者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