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有没有电机控制的相关硬件参靠电路

楼主(2024-08-30):
如果用NMOS驱动电机,一般单片机和NMOS之间是不是还要有电路或者专用的驱动芯片?

网友A:
是的,当使用NMOS(N沟道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场效应晶体管)来驱动电机时,通常需要在单片机和NMOS之间加入适当的电路或使用专用的驱动芯片

网友B:
用专用的驱动芯片会更好,控制会相对简单很多

网友C:
一般来说,单片机的输出引脚通常无法直接提供足够的电流和电压来驱动NMOS,并且需要保护单片机免受电机反电动势的影响

网友D:
单片机的GPIO引脚通常只能提供几十毫安的电流,而NMOS在导通时可能需要更大的电流来完全开启

网友E:
正常的单片机的GPIO引脚输出电压通常为3.3V或5V,而NMOS的栅极电压(Vgs)可能需要更高的电压才能完全开启

网友F:
其实电机在运转过程中会产生反电动势,这可能会损坏单片机的GPIO引脚

网友G:
一般都是使用H桥电路:用于控制电机的正反转,通常包含四个NMOS或PMOS,以及相应的驱动电路

网友H:
有些电机控制可以使用专用驱动芯片:如IR2104、L298N等,这些芯片可以提供足够的电流和电压来驱动NMOS,并且具有保护功能

网友I:
为了提高电机的控制性能,需要快速开关NMOS,这通常需要专门的驱动电路来实现

网友J:
可以用专用芯片啊,MOS只作为IO保护的也是可以的

网友K:
一般都行,但是可以省成本的话,就是用MOS控制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