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电机闭环控制的位置检测是用霍尔合适啊,还是光学检测合适

楼主(2024-08-30):
大家都是用的哪种检测位置方案啊?

网友A:
这不得看你成本?霍尔的成本低,光学的成本高

网友B:
看需求和成本,直接上编码器都行

网友C:
一般是使用霍尔比较好吧,因为其简单啊

网友D:
电机闭环控制中的位置检测可以使用多种传感器,包括霍尔传感器和光学传感器。选择哪种传感器取决于应用的具体要求,如精度、成本、环境条件等

网友E:
霍尔传感器优点:成本较低:霍尔传感器通常比光学传感器便宜。耐用性:霍尔传感器对灰尘、油污和湿度等环境因素不太敏感,适合恶劣环境。简单安装:霍尔传感器通常可以直接安装在电机上,不需要复杂的对准。但是分辨率不高

网友F:
光学传感器可以提供非常高的分辨率,适合需要高精度位置检测的应用。并且光学传感器的响应速度通常比霍尔传感器快

网友G:
低成本、低精度应用,如果应用对成本敏感,且对位置检测的精度要求不高,可以选择霍尔传感器

网友H:
一般的话,如果应用需要高精度的位置检测,且对响应速度有较高要求,可以选择光学传感器

网友I:
在选择霍尔传感器还是光学传感器时,需要综合考虑应用的精度要求、成本预算、环境条件等因素

网友J:
家用电器:如洗衣机、吸尘器等,通常使用霍尔传感器进行位置检测。工业机器人:如精密装配机器人,通常使用光学传感器进行高精度的位置检测

网友K:
其实如果应用环境恶劣且对成本敏感,霍尔传感器可能是更好的选择;如果需要高精度和快速响应,光学传感器则更为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