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USB/其他总线] 怎么将EVB-LAN8830与SAMA5D3 EDS一起使用?

楼主(2024-08-30):
      SAMA5D3 EDS 版本增加了对 KSZ9131 和 LAN8770 PHY 的支持,因此 SAMA5D3 会将这些 PHY 识别为 KSZ9131/LAN8770 PHY,并将应用这些 PHY 所需的 RGMII 延迟(通过此版本中的 SAMA5D3 EDS 设备树)。但是,LAN8830 未被明确识别,因此不应用 RGMII 延迟。由于 SAMA5D3 不应用 TX 时钟延迟 (TXC),这意味着必须在其他地方进行调整(跟踪延迟或 PHY 上)。
    LAN8830通过清除 MMD 寄存器 2.77 (0x02.0x4D) 中的位 14,LAN8830 可以相对于 TXD/TXCTL 信号在 LAN8830 内部为 TXC 时钟添加 2 ns 的延迟。这允许 SAMA5D3 EDS/EVB-LAN8830 和链接伙伴之间的通信。
    标准寄存器工具仍然是前面提到的 SAMA5D3 EDS 构建的 mdio-tool。格式为:
    mdio-tool [r/w] [以太网接口] [寄存器] [PHY 地址] [值]
    要写入此寄存器,需要对 SAMA5D3 EDS/EVB-LAN8830(以太网接口 = eth0,PHY 地址 = 0x03)进行四次写入:
    mdio-tool w eth0 0x0D 0x03 0x0002
    mdio-tool w eth0 0x0E 0x03 0x004D
    mdio-tool w eth0 0x0D 0x03 0x4002
    mdio-tool w eth0 0x0E 0x03 0x0D9B
写入后,SAMA5D3/EVB-LAN8830 将 ping 并传递数据。

网友A:
相关软硬件进行配置连接

网友B:
将EVB-LAN8830以太网扩展板与SAMA5D3 EDS一起使用,可以扩展SAMA5D3的网络功能

网友C:
连接EVB-LAN8830:使用网线将EVB-LAN8830的RJ45接口连接到你的网络交换机或路由器。确保SAMA5D3 EDS和EVB-LAN8830都已正确供电

网友D:
这是自家的MPU配自家的PHY芯片,一体化集成了。

网友E:
获取SAMA5D3 EDS的BSP解压BSP并将其导入到你的开发环境中(如MPLAB X IDE)

网友F:
如果你使用的是Linux操作系统,需要配置内核以支持EVB-LAN8830

网友G:
配置网络接口,启动SAMA5D3 EDS并进入Linux系统。

网友H:
使用ifconfig命令检查eth0接口是否已正确配置并获取到IP地址

网友I:
尝试访问外部网络资源,如网页或FTP服务器,以验证网络功能是否正常

网友J:
如果遇到网络连接问题,可以使用dmesg命令查看内核日志,检查是否有错误信息

网友K:
根据应用需求,调整网络接口的配置参数,如MTU(最大传输单元)、队列长度等

网友L:
使用ethtool工具查看和调整网络接口的性能参数。

网友M(2025-09-20):
将 EVB-LAN8830 与 SAMA5D3 EDS 连接使用,需先通过 SPI 接口连接两者,确保引脚对应正确。在 SAMA5D3 的 Linux 系统中加载 LAN8830 驱动,配置设备树,指定 SPI 通道和地址。通过调试工具验证通信,测试网络功能,确保硬件连接稳定,驱动配置正确即可正常使用。

网友N:
将 EVB-LAN8830 与 SAMA5D3 EDS 连接:通过 SPI 或 RMII 接口连接硬件,配置 SAMA5D3 的 GPIO 和外设控制器,在 EDS 开发环境中加载 LAN8830 驱动,设置网络参数,编译并烧录固件,测试以太网通信功能确保连接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