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TVS的原理

楼主(2024-08-30):
工作原理:

TVS二极管的工作原理主要基于其雪崩击穿特性。在正常工作电压下,TVS二极管处于高阻态,对电路工作几乎没有影响。当电路中出现瞬态过电压时,TVS二极管的两端电压迅速达到其雪崩击穿电压,此时TVS二极管从高阻态迅速转变为低阻态,将过高的电压钳位在安全水平,同时吸收多余的电流能量,从而保护电路中的其他组件。

网友A:
TVS二极管从高阻态迅速转变为低阻态是不是就坏了

网友B:
TVS瞬态电压抑制器是一种用于保护电子设备免受瞬态电压(如雷击、静电放电、电源开关瞬变等)损害的电子元件。它的工作原理基于半导体材料的非线性电阻特性,能够在正常工作电压下呈现高阻抗,而在瞬态电压超过其击穿电压时迅速转变为低阻抗,从而将过电压的能量分流或短路到地,保护后续电路不受损害

网友C:
其实,TVS在正常工作电压下,呈现高阻抗状态,几乎不导通电流,对电路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D:
当瞬态电压超过TVS的击穿电压时,TVS内部的PN结或肖特基结会迅速击穿,转变为低阻抗状态。此时,TVS能够吸收大量的电流,将过电压的能量分流到地,从而保护后续电路

网友E:
TVS在击穿后,会将电压钳位在一个安全水平(钳位电压,Clamping Voltage),这个电压通常比击穿电压高,但远低于可能导致电路损坏的电压水平

网友F:
正常来说,TVS有2种,单向TVS:只能在一个方向上提供保护,类似于一个单向的齐纳二极管。双向TVS:可以在两个方向上提供保护,类似于两个背对背的齐纳二极管,适用于交流电路或需要双向保护的直流电路

网友G:
TVS广泛应用于各种电子设备中,如电源线路保护、通信接口保护、数据线路保护等。它们可以有效地抑制瞬态电压,保护敏感的电子元件和电路免受损害。

网友H:
TVS的选择主要是击穿电压:选择合适的击穿电压,确保在正常工作电压下TVS不导通,而在瞬态电压下能够迅速响应

网友I:
选择合适的钳位电压,确保瞬态电压被钳位在安全水平

网友J:
一般来说,选择能够承受预期瞬态电压峰值脉冲功率的TVS。选择响应时间快的TVS,以确保能够迅速抑制瞬态电压。根据电路布局和空间限制选择合适的封装形式

网友K:
总之,TVS是一种重要的电子保护元件,通过其非线性的电阻特性,能够在瞬态电压超过安全水平时迅速响应,保护后续电路免受损害。在设计和应用中,需要根据具体的电路要求和环境条件选择合适的TVS

网友L:
即使有TVB保护,在瞬间高压下,被保护的器件依旧有可能损坏吗?

网友M:
TVS二极管的工作原理主要基于其雪崩击穿特性

网友N:
电路中出现瞬态过电压时,TVS二极管的两端电压迅速达到其雪崩击穿电压,此时TVS二极管从高阻态迅速转变为低阻态,将过高的电压钳位在安全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