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PWM可以准确的按数量产生吗

楼主(2024-08-30):
比如需要10个PWM周期,可以准确的按照10个的数量产生吗?
有没有相关例子。

网友A:
PWM(脉宽调制)是一种通过调整信号的占空比来控制功率输出的技术。PWM信号的占空比定义为高电平时间(脉冲宽度)与信号周期(脉冲周期)的比值。PWM可以非常精确地按数量产生,但这种精确性受到微控制器或PWM发生器的分辨率的影响的

网友B:
一般来说,PWM的分辨率指的是可以设置的最小占空比增量。例如,一个8位的PWM发生器可以产生256个不同的占空比(从0到255)。分辨率越高,PWM信号的占空比可以越精确地调整

网友C:
其实PWM频率是指PWM信号的周期,即一个完整脉冲的持续时间。PWM频率的选择需要平衡精度和应用需求。频率过高可能导致硬件无法响应,频率过低可能导致输出不稳定

网友D:
软件实现的PWM生成算**影响PWM信号的精确性。确保使用正确的算法来生成PWM信号。

网友E:
微控制器通常使用定时器来生成PWM信号。正确配置定时器的预分频器和计数器值,以确保PWM信号的精确性。

网友F:
微控制器的输出引脚可能有一定的输出电压和电流限制,这可能影响PWM信号的精确性

网友G:
PWM信号的精确性还受到负载特性的影响。例如,电机的响应速度可能影响PWM信号的实际效果

网友H:
一般要生成的话,是需要选择具有足够分辨率的PWM发生器或微控制器。配置时钟和定时器:根据应用需求配置微控制器的时钟频率和定时器参数。设置PWM频率和占空比:根据应用需求设置PWM频率和占空比。优化软件算法:确保使用正确的软件算法来生成PWM信号。测试和校准:通过实际测试和校准来确保PWM信号的精确性

网友I:
应该是可以准确产生吧,我觉得

网友J:
可以啊,用两个定时器级联

网友K:
肯定是可以的,都是用程序产生的,自然是可控的。

网友L:
这个问题肯定是可以的,肯定是可控的,如果不可监控的话就有问题了

网友M:
PWM可以非常精确地按数量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