敏与控

楼主(2024-08-30):
元件,有些叫X敏,有些叫X控,究竟有啥分别?
依我看,X敏是二端子的,其中,压敏得出的效果就是非线性,
X控则是以小运动控制大力量,所以须分别给讯号及功率开辟专用通道,故此,端子数会是三或更多,功率与讯号分流,信息流的传输是单向化的,亦就是说,负载的改变不会影响输入端。

楼主:
光敏三极管,究竟应该叫做光敏还是光控呢?
个人认为“控”比较对味,光敏电阻跟普通电阻一样,是均质结构的二端子元件,受控时是整体受光,而光敏三极管是BJT架构,集电结只是发射结电流的过道,既不接受光照也没有光学活性,只有发射结才是光敏枢纽,所以,称之为“光控”三极管似较合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光敏三极管,究竟应该叫做光敏还是光控呢?
个人认为“控”比较对味,光敏电阻跟普通电阻一样,是均质结构 ...

光电与光伏,跟光敏完全是两码事,
三极管芯材本身没有光敏性,如果两种材料只是欧姆接触,也不会变生出光敏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