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I] H7系列可以驱动多大分辨率的屏幕?

楼主(2024-08-30):
H7系列可以驱动多大分辨率的屏幕?1360x768的屏幕可以驱动嘛?

网友A(2025-04-04):
H7系列的LTDC外设支持最大2048x2048分辨率,不过具体能否跑流畅,还要看显存带宽和时钟配置。

网友B:
1360x768的屏幕可以驱动,但要看是RGB并行接口还是MIPI/DSI,LTDC原生支持RGB接口,MIPI/DSI的话就要额外加桥接芯片。

网友C:
关键要看屏幕的像素时钟(PCLK),H7的LTDC最大支持140MHz左右的像素时钟,1360x768如果PCLK在这个范围内就没问题。

网友D:
你打算用外部SDRAM做显存吗?如果是内部SRAM,可能存不下完整的帧缓冲,建议用外部SDRAM,比如FMC接个SDRAM。

网友E:
H7的AXI总线比F4快很多,支持更高分辨率,但如果要做复杂UI,建议用DMA2D加速,不然刷新可能会卡顿。

网友F:
你打算用RTOS还是裸机?RTOS加LVGL可以优化刷新效率,但高分辨率下可能会吃掉不少CPU资源。

网友G:
1360x768的屏幕如果是LVDS接口,H7直接不支持,需要加一个RGB转LVDS的芯片,比如SN75LVDS83B。

网友H:
如果你是用LTDC + DMA2D,建议看下ST的官方例程,比如STM32H750B-DK开发板上有LCD示例代码。

网友I:
你要跑多少帧率?如果要60FPS,带宽需求更高,建议测试一下FMC+SDRAM的吞吐量,确保能支撑这个分辨率。

网友J:
除了ST官方的LTDC库,建议看看TouchGFX或者LVGL,能更好地优化UI渲染,提升H7驱动高分屏的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