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以太网电路兼容问题 大神帮忙

楼主(2024-08-30):
A设备,有一个通讯模块是HSIC接口,卖家说必须用LAN7850电路,我照做了,用的百兆。
B设备,控制端,我这边mcu接了沁恒的CH395Q(集成了mac层和pfy层)。
用这两端进行通讯,AB端接起来,经常断线。断线频率在800ms~2s、3s吧。
但是单独用电脑接A,或者用电脑接B都没问题。或者在A和B之间接交换机也没问题。

这是咋回事,没相关经验,请大神指导。谢谢。

楼主:
各位。搞定啦。是兼容问题,需要调整一个信号的电阻就行了。

楼主(2025-01-10):
引用 网友A:
根据您的描述,似乎在A设备和B设备之间直接连接时出现了通讯不稳定的情况。这可能由多种因素引起,包括但不 ...

老板,感谢。你是AI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