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EEPROM的几种保护方法

楼主(2024-08-30):
串行EEPROM 应该是一种很可靠的设备,但在我的使用中,经常会出现数据出错的情况。知己知比,方能百战不败!是什么原因呢?其实这种情况多发生在插拔电的情况下。

让我们来瞧瞧:

1.    EEPROM 读写的时序可能有小小的不对;

2.    在掉电时,在电压降低到一定程度后到完全没电之间的一段时间内,在MCU与EEPROM 的读写信号线上出现非控制的快速随机电平,这些电平可能会组合出一些被EEPROM 认为合法的写命令,结果将EEPROM 中的值修改掉了;

3.    在上电的复位期间,I/O 脚上电平未定,也可能随机组合出一些写命令;

4.    在读EEPROM 操作过程中,出现了复位(如充电复位)等,形成类似于(二)的情况;

5.    在电压降低后,可能会出现MCU 跑飞了,结果运行到了写EEPROM 的底层驱动程序中,强来将数据写入了进去!嘿嘿!让我们尝尝强扭的瓜不甜!

对待敌人可不能手软,怎样扼杀他们在萌芽状态!

看我的绝招:

1.    摆阔气:按Datasheet 上的时序,发现多数时候读写正确,但有时偶尔不对,这时可以降低读写的速度,多几个NOP,不要太小气吗?咱们度量(ROM)还是能容的下的!

2.    避风头:为防止读EEPROM 的过程中出现复位,我们可以在MCU 复位后200ms 内禁止读写EEPROM,因充电引起的复位抖动,一般在数十毫秒内,过了这段时间,再出现复位的可能性不大,

3.    查证件:在写EEPROM 的底层驱动程序中,在执行写动作时,判断一下某些标志,有良名证的才能通过,否则,只好打回原籍(跳到复位地址)

4.    多买保险(3份最佳)以自救:对于重要的数据(如通信密码、参数设置等,这些部分信息量不大,我们要采用三次备份的手段。这些信息存放在三个不同的PAGE 内,最好PAGE 内的地址也不一样。在我们写这些数据时,要针对不同的地址写三次,而读时,对于三处读来的数据,如果全相同,没什么可说的了,如果有两个相同,一个不同,则使用大数判决,使用相同的那个值,并将这个数值写到不同的那个地址去。当然,如果三个值全不同,只好随便取一个(如第一个),再将其写入另两个地址中去。这种方法非常有效,因为一般误擦除不会是全部数据,而只是某一处而已,我们可以允许EEPROM 某单元被误擦除,只要读了一次,就恢复了。

网友A(2024-11-09):
EEPROM是一种常用的非易失性存储器,广泛应用于各种嵌入式系统和电子设备中。为了确保EEPROM中的数据安全,防止意外擦除或写入,可以采用写保护引脚(WP)

网友B:
许多EEPROM芯片都有一个写保护引脚(WP),通过控制该引脚的电平,可以启用或禁用写操作

网友C:
将WP引脚拉高(通常为VCC),此时EEPROM将禁止写操作。将WP引脚拉低(通常为GND),此时EEPROM允许写操作

网友D:
通过软件控制,可以在特定条件下禁止写操作。例如,在系统启动时启用写保护,在特定操作完成后禁用写保护。

网友E:
在写入数据时,计算数据的校验和,并将校验和存储在EEPROM中。在读取数据时,重新计算校验和并与存储的校验和进行比较,以确保数据的完整性。

网友F:
对存储在EEPROM中的数据进行加密,可以防止未经授权的访问和篡改。常用的加密算法包括AES、DES等

网友G:
EEPROM的写入次数是有限的(通常为10万次左右),可以通过限制写入次数来延长EEPROM的使用寿命。例如,只有在数据发生变化时才进行写操作。

网友H:
在硬件设计上,可以通过物理手段保护EEPROM,例如使用密封的外壳、防篡改标签等,防止未经授权的物理访问。

网友I:
EEPROM的保护方法多种多样,可以根据实际需求选择合适的方法。通常,结合多种保护方法可以更有效地保护EEPROM中的数据安全。

网友J:
一般不都是控制管脚来让写来使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