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单片机上位机

楼主(2024-08-30):
想学习手机控制单片机界面的设计方法,但是不知道用学哪个语言比较方便,有好的书籍推荐下

网友A(2025-04-04):
这个方向不错,手机+单片机的组合很常见,想问下你是打算用蓝牙、WiFi还是USB来通信呢?不同方式对上位机语言的选择也有影响。

网友B:
如果是做Android应用,Java和Kotlin都可以,官方推荐Kotlin。如果是iOS,那Swift更合适,你更倾向于哪种平台呢?

网友C:
要是想跨平台开发,可以考虑Flutter或者React Native,这样一个代码就能同时跑在安卓和iOS上,省事不少。

网友D:
如果不想写原生App,也可以用Web前端技术,比如用HTML+JavaScript+WebSocket做个网页控制界面,手机浏览器直接打开就能用。

网友E:
书籍的话,可以看看《Android编程权威指南》或者《Flutter in Action》,都是入门不错的书。

网友F:
如果想要简单点,可以用Python的Kivy库做界面,或者用Node.js+Electron写个PC端的控制软件,再配合ESP8266/ESP32做WiFi通信。

网友G:
其实有些第三方的APP,比如“蓝牙调试助手”或者“TCP调试工具”,简单的控制可以直接用这些现成的工具,不一定要自己写界面。

网友H:
你是做一个简单的控制界面,还是希望界面美观、交互复杂?如果只是按钮+状态显示,App Inventor这种可视化工具也能搞定。

网友I:
上位机其实不一定非得用手机,很多人会先从PC端入手,比如用C#的WinForm/WPF或者Python的PyQt做个桌面控制软件,然后再考虑移植到手机端。

网友J:
你有没有尝试过阿里云、腾讯云这种物联网平台?它们的APP支持远程控制单片机,省去了自己开发界面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