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29芯片的NRST 引脚低电平(外部复位)的允许时间长度是?多少ms呢?

楼主(2024-08-30):
STM32F429芯片的NRST 引脚低电平(外部复位),从0V升高到1.78V,实现硬件复位,允许持续的时间是?官网资料没查询出来,网上也查询不到呢

网友A(2025-04-04):
我之前也遇到类似的问题,感觉官方手册里对NRST引脚的时序描述不是很详细,不知道你是在哪个场景下关心这个时序的?

网友B:
这个问题挺关键的,尤其是做硬件设计时要考虑复位电路的兼容性。你是遇到NRST复位不稳定的情况了吗?

网友C:
之前查过F4系列的参考手册,里面好像没有直接给出这个时间,可能需要结合上电时序和NRST的内部电路来推算?

网友D:
你可以试试看ST官方的论坛或者提交个工单问一下ST工程师,说不定能拿到更准确的数据。

网友E:
NRST低电平保持时间估计和内部复位电路的延迟有关,可能可以从F4的启动时序里找到一些线索。

网友F:
复位时间这个参数一般是给电源管理或者看门狗相关的吧?单片机手册里确实不太容易找到直接的答案。

网友G:
你是想确定NRST最短保持时间,还是从低电平到高电平的恢复时间?如果是后者,可能要结合电源轨的情况来看。

网友H:
我用示波器测过一次,NRST从低到高的上升时间会受外部电路影响,可能不同板子上测出来的数据会有差异。

网友I:
这个问题确实冷门,ST的应用笔记里不知道有没有提到相关内容?也许可以找找相似的芯片对比一下。

网友J:
如果找不到明确的数据,建议直接在开发板上试验一下,用示波器看看NRST的电压曲线,应该能得到个大致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