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 初入stm32小白询问一下stm32的处理频率和晶振频率是什么关系啊!!

楼主(2024-08-30):
如题,之前略微的接触过51,51单片机的处理频率就是电路中晶振的频率,那STM32呢?他的处理频率和晶振频率是什么关系啊???

网友A(2025-04-04):
STM32的主频不一定等于晶振频率,它一般有个PLL(锁相环)可以倍频,比如常见的8MHz晶振可以倍频到72MHz甚至更高。

网友B:
51单片机的时钟基本就是晶振决定的,而STM32有更复杂的时钟树结构,可以通过不同的倍频、分频配置来得到不同的系统时钟。

网友C:
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STM32?不同系列的时钟配置会有些区别,比如F1、F4、G0系列的最大主频都不一样。

网友D:
简单来说,STM32的处理频率 = (外部晶振频率 × PLL倍频系数) ÷ 分频系数,不同的配置会影响最终的主频。

网友E:
你可以看看参考手册里的“RCC时钟树”那张图,能更直观地看到时钟是怎么从晶振一路走到CPU的。

网友F:
有些STM32芯片还支持内部时钟(HSI),不一定非要外部晶振,比如G0系列默认的HSI是16MHz,也能跑起来。

网友G:
配置STM32的时钟时,建议用STM32CubeMX工具,图形化界面可以直观地设置PLL倍频、分频,避免算错。

网友H:
如果你用的是STM32F103,常见的外部晶振是8MHz,默认PLL倍频9倍,得到72MHz的系统主频。

网友I:
STM32的外设(比如UART、SPI、I2C)也受时钟影响,分频配置不当可能导致外设不工作或者波特率异常。

网友J:
你是想自己手动配置时钟,还是用库函数?如果是手动配置,需要写RCC相关的寄存器,CubeMX会帮你省不少事。

网友K:
外部晶体振荡器(HSE)或内部高速时钟(HSI)提供的基准频率。

网友L:
通过PLL对晶振频率进行倍频后得到。

网友M:
STM32有多个时钟源,包括高速内部时钟(HSI)、高速外部时钟(HSE)、低速内部时钟(LSI)和低速外部时钟(LSE)。其中,HSE通常是由外部晶振提供的。

网友N:
STM32内部有一个锁相环(PLL),可以对输入的时钟信号进行倍频。例如,如果外部晶振是8MHz,通过PLL倍频,可以得到更高的工作频率,如72MHz。

网友O:
选择时钟源
HSE(外部晶振):需外接晶体(如8MHz),精度高,适用于通信协议(如USB、CAN)。
HSI(内部时钟):无需外部元件,但精度较低(±1%~2%),适用于非关键场景。

网友P:
CPU的主频是由外部晶振通过内部PLL后产生的

网友Q:
较高的处理频率可以提高系统的运算速度和响应能力,但也会增加功耗和发热。因此,在选择处理频率时需要权衡这些因素。

网友R:
合理配置晶振频率和 PLL 参数,能够充分发挥 STM32 的性能,同时满足系统对时钟精度和稳定性的要求。

网友S:
晶振频率是 STM32 系统时钟的基础,通过 PLL 等时钟电路对晶振频率进行处理,可以得到满足不同应用需求的处理频率。

网友M:
外部晶振提供了更稳定的时钟信号,而内部RC振荡器虽然方便但在精度和稳定性上可能稍逊一筹。

网友K:
晶振频率是基础时钟源

网友T:
通过RCC->CFGR寄存器读取当前系统时钟源和分频系数。

网友U:
STM32的时钟系统通过以下模块实现频率合成:

锁相环(PLL)
输入:外部晶振(HSE)或内部时钟(HSI)。
输出:经过倍频和分频后的系统时钟(SYSCLK)。
关键寄存器:RCC_PLLCFGR(配置PLL倍频系数和输入源)。
分频器(Divider)
对PLL输出时钟进行分频,生成外设时钟(如APB1、APB2、USB时钟等)。
时钟树(Clock Tree)
将系统时钟分发到CPU内核、内存、外设等模块。

网友V:
处理频率通过 PLL 等电路从晶振频率得到

网友W:
PLL需要一定时间锁定到目标频率(通常几毫秒),期间系统可能使用备用时钟(如HSI)。

网友X:
STM32 的处理频率(即系统时钟频率)通常不是直接使用晶振频率,而是通过锁相环(PLL)等时钟电路对晶振频率进行倍频、分频等操作得到。PLL 可以将输入的时钟信号频率进行放大,从而提高系统的处理频率。例如,若外部高速晶振(HSE)的频率为 8MHz,通过 PLL 将其倍频 9 倍后,系统时钟频率就可以达到 72MHz。

网友Y:
分频则是将时钟信号降低到所需的频率,以满足不同外设的需求。

网友Z:
外部晶振需稳定且抗干扰

网友AA:
处理频率即系统时钟频率,是STM32处理器执行指令的速度。例如,如果系统时钟设置为72MHz,那么处理器每秒钟可以执行7200万条指令。

网友AB:
STM32的处理频率通常是通过外部晶振(高速外部时钟HSE)或内部RC振荡器(HSI)作为基础时钟源,然后通过锁相环(PLL)进行倍频来得到的。

网友S:
系统时钟是STM32的核心时钟,决定了处理器的运行速度。系统时钟可以由HSI、HSE或PLL提供。通过配置PLL的倍频参数,可以将晶振的频率倍频到所需的系统时钟频率。

网友AC:
STM32的时钟树结构允许对时钟信号进行倍频和分频配置,以得到不同的系统时钟频率。
倍频是通过PLL实现的,可以将晶振频率提升到更高的频率范围。例如,一个8MHz的晶振可以通过PLL倍频到72MHz甚至更高。

网友AD:
晶振是一个提供稳定频率信号的元件。常见的晶振频率有8MHz、12MHz、16MHz等。晶振的频率是固定的,由晶振本身的物理特性决定。

网友P:
晶振只是为CPU提供一个基础时钟源,内部是靠PLL锁相环来实现的。

网友AE:
晶振频率乘以PLL倍数就是CPU主频。

网友AF:
晶振频率经PLL倍频,输出更高频率信号。

网友AG:
晶振频率决定了单片机的运行速度,不过也有上线

网友AH:
晶振频率和处理频率不是一个东西,不过可以通过倍频分配得到处理频率

网友AI:
根据需要,选择HSE或HSI作为系统时钟基准,HSE通常比HSI稳定。

网友AJ:
STM32 的处理频率(系统时钟频率)和晶振频率是密切相关但并不直接相等的概念

网友AK:
晶振是 STM32 芯片的外部时钟源,提供基础频率信号,通常为 8 MHz 32.768 kHz。晶振提供稳定的频率信号,作为时钟树的输入源

网友AL:
系统时钟频率是 STM32 内部 CPU 和外设实际运行的工作频率,通常为几十 MHz 到几百 MHz(具体取决于芯片型号)。例如,STM32F103 的最高频率为 72 MHzSTM32F407 的最高频率为 168 MHz

网友AM:
系统时钟频率决定了 CPU 的执行速度和外设的运行速度

网友AN:
STM32 的时钟系统是一个复杂的树状结构,晶振频率通过内部的 锁相环(PLL) 或分频器进行倍频或分频,生成系统时钟。系统时钟频率=晶振频率×PLL倍频系数÷分频系数

网友AO:
使用外部晶振(如 8 MHz)作为时钟源,通过 PLL 倍频生成系统时钟。STM32 内部自带一个 16 MHz RC 振荡器,可直接作为系统时钟源(精度较低)

网友AP:
晶振频率是输入信号,系统时钟频率是输出信号

网友AQ:
其实你应该了解PLL的概念,一般系统时钟可以通过 PLL 和分频器,STM32 可以将晶振频率转换为更高的系统时钟频率

网友AR:
初学者可以通过 STM32CubeMX 直观地配置时钟树,无需手动计算复杂参数

网友AS:
我觉得你要是初学者可以先不改时钟部分,应该先学如何编写代码

网友AT:
STM32 的时钟系统通常是通过多种时钟源组合,经过不同的分频器和倍频器,最终给 CPU 提供时钟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