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大家用STM32写完程序后都是下载到flash进行调试吗?flash不是只能擦除1000次吗

楼主(2024-08-30):
感觉1000次并不多啊。。。我初学32,在调试程序的时候难免会多次烧写程序把。。请问大家都是怎么做的?

网友A:
一块样板拿到手,烧录50次,你都得反思自己是否适合写软件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块样板拿到手,烧录50次,你都得反思自己是否适合写软件了……

绝对正解

网友C:
哈哈哈,应该不止1000次的。开发调试绝对是够寿命的

网友D:
你能写满1000次 你已经是大师水准了

网友E:
在STM32开发过程中,确实存在flash擦写次数有限的问题,通常flash的擦写次数约为1万次。考虑到这一点,为了保护flash并延长其使用寿命,开发者常采取在SRAM中进行程序调试的方法。以下是具体步骤和方法:

1. 配置调试环境
   使用ST-Link进行调试:ST-Link是一个常用的STM32程序下载与调试工具,它支持STM8和STM32系列单片机。在使用ST-Link进行调试时,需要正确连接ST-Link至开发板,并确保驱动安装正确。具体的下载和调试步骤包括:安装驱动、连接相应的调试引脚(如SWDIO、SWCLK等)、选择正确的下载模式并在集成开发环境(如Keil)中配置相应的调试选项。
2. 设置启动方式
   设置BOOT配置:STM32的启动方式由BOOT0和BOOT1引脚的电平状态决定。通常情况下,在Flash中进行硬件仿真调试时,BOOT0配置为0,BOOT1随意设置。而在SRAM中进行硬件仿真调试时,BOOT0和BOOT1均配置为1。
3. 代码下载到SRAM
   修改工程配置:为了在SRAM中进行程序调试,需要修改工程配置,将代码从默认的Flash地址重新定位到SRAM地址。在Keil环境中,可以建立两个版本的工程配置:一个用于Flash调试,另一个用于SRAM调试。
   调整中断向量表:由于中断向量表默认位于Flash中,当在SRAM中进行调试时,需要将其拷贝到SRAM中。这可以通过在Keil的C/C++选项中定义宏来实现。
4. 加载并运行代码
   使用初始化文件(.ini):在SRAM中调试时,需要加载一个.ini文件来指示调试器如何加载并运行代码。这个.ini文件包含了程序加载的地址、栈指针和程序计数器的初始值等信息。
   下载至SRAM并调试:完成以上设置后,可以在不擦除Flash的情况下,将代码下载到SRAM中并进行调试。这样可以避免频繁的写入Flash,从而延长其使用寿命。

通过上述方法,开发者可以在不损害Flash的情况下进行频繁的程序调试,而最终稳定的程序版本再烧录到Flash中,以便长期运行和保存。此外,在选择哪种下载和调试方式时,可以根据实际的开发需求和可用的硬件工具来决定。例如,若开发板支持串口下载并且项目对Flash寿命要求较高,可以选择串口下载;若需要更高效的下载和调试体验,则可以使用ST-Link。对于新手开发者,推荐尝试不同的方法以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开发流程。

总之,合理配置和使用STM32的SRAM进行程序调试,不仅可以有效延长Flash的使用寿命,还可以提高开发效率。在进行STM32开发时,掌握这些技巧和方法是提升开发效率和保障系统稳定性的关键。
作者: 丙丁先生, 来源:面包板社区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一块样板拿到手,烧录50次,你都得反思自己是否适合写软件了……

看来我不适合写软件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在STM32开发过程中,确实存在flash擦写次数有限的问题,通常flash的擦写次数约为1万次。考虑到这一点,为了 ...

读君一席话,如读一席话

网友G:
经常会遇到在线调试全部擦写的情况,手里的样板总是这一个,好几年了,绝对超过了千了

网友H:
1000?这次数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