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07 I2S 全双工,I2S_ADD 支持中断操作吗?

楼主(2024-08-30):
1、GD32F407,I2S 配置为全双工模式,其中 I2S_ADD 支持中断操作吗??
2、如果能,I2S_ADD的中断函数入口是,SPI1_IRQHandler()吗??
3、如果是,进入中断后,获取中断标志 & 获取数据的方式,如下对吗?!
      void SPI1_IRQHandler(void)
      {
            if(RESET != spi_i2s_interrupt_flag_get(I2S1_ADD, SPI_I2S_INT_RBNE))
            {
                   rt_uint16_t data;
                   // read spi_data
                   data = = spi_i2s_data_receive(I2S1_ADD);
                   // new block send a event ?
             }
      }

网友A(2024-10-29):
楼主,你项目现在怎么样了,GD32F407可以配置为全双工吗,我看数据手册结构图描述怎么像是只支持半双工呢

网友B:
原理框图是半双工的,全双工的是IIC

网友C(2025-05-25):
你可以使能SPI/I2S相关中断(如接收缓冲区非空RBNE中断、发送缓冲区空TBE中断等)来响应数据收发。

网友D:
GD32F407的I2S在全双工模式下,I2S_ADD(通常指I2S外设的特定地址或实例)是支持中断操作的

网友E:
全双工模式:GD32F407的I2S外设支持全双工通信,即可以同时进行发送和接收操作

网友F:
在全双工模式下,I2S外设可以配置为使用中断来处理发送和接收完成事件。这有助于提高系统的实时性和效率,因为CPU可以在等待I2S操作完成的同时执行其他任务。

网友G:
对于GD32F407,I2S中断的处理函数通常与SPI中断共享同一个入口(如SPI1_IRQHandler()),因为I2S外设在硬件上可能与SPI外设共享某些资源或中断线。

网友H:
具体的中断函数入口可能因芯片型号和固件库版本而异,因此需要参考GD32F407的官方文档或固件库手册。

网友I:
中断标志与数据处理,在中断服务程序中,需要通过检查特定的中断标志来确定是哪个I2S事件(如发送完成、接收完成)触发了中断。

网友J:
可以相应地处理数据(如读取接收到的数据或准备发送的数据)。

网友K:
不同版本的GD32固件库可能对I2S中断的支持和配置方式有所不同。因此,在使用I2S中断时,应确保参考与所用固件库版本相匹配的官方文档。

网友L:
确保I2S外设的硬件连接正确,包括时钟线、数据线和帧同步线等。

网友M:
一般来说,错误的硬件连接可能导致I2S通信失败或中断无法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