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G32A1445的Bootloader跳转失败原因

楼主(2024-08-30):
1、前言
      在嵌入式设备中,Bootloader常用于设备的远程升级或简化升级步骤。一个简单的Bootloader程序可以进行引导操作,而升级过程通常涉及对约定好的应用程序的Flash进行擦写。常见的升级方式是通过TFTP等协议进行 。
Bootloader主要功能包括硬件初始化(如CPU、时钟、内存控制器等)和内存管理(建立内存空间映射图,识别可用的RAM区域及其大小)等 。

2、需要用到的bin文件
      在产品开发过程中,可以使用Keil工具生成bin文件,并根据其大小约定应用程序在Flash的起始位置 。
在如下位置设置:
fromelf --bin ".\object\xx.axf" --output ".\xx.bin"
注意放代码的深度,根据深度调整。

3、Bootloader关键代码
      定义好APP代码的存放地址,首先关闭全局中断再操作。
关键代码:
void iap_load_app(uint32_t appxaddr)
{
       INT_SYS_DisableIRQGlobal();
       if(((*(volatile unsignedint*)appxaddr)&0x2FF00000)==0x20000000)    //检查栈顶地址是否合法.
       {
              jump2app=(iapfun)*(volatileunsigned int*)(appxaddr+4);            //用户代码区第二个字为程序开始地址(复位地址)
              __set_MSP(*(volatileunsigned int*)appxaddr);//初始化APP堆栈指针(用户代码区的第一个字用于存放栈顶地址)

              jump2app();                                                           //跳转到APP.

       }
}
估计这个代码大家都比较熟悉,这里就不详细说明了。

4、APP代码设置FLASH地址和中断向量

大家都习惯了Keil软件的设置地址偏移方法如下:
首先想到的就是像上面这样设置。
而APP代码也会如下设置,目的是实现中断向量的偏移:
大家是不是就觉得可以从bootloader跳转到app程序了?
这也是跟其它常规MCU不一样的地方,上面的设置一定是行不通了,会发现一直跳转失败,总是怀疑这里那里错了,而正确的设置方法应该是如下地址设置。
找到如下位置,可以知道你的程序sct文件在哪里:

需修改.sct文件
如下,修改改flash启动地址和中断向量地址:
注意的是,设置的时候直接在原来的值上加上你的app程序地址就可以了。
如此,就可以生成bin文件,把bin文件和bootloader文件合并后烧录就OK了!

网友A:
Bootloader可能试图跳转到一个错误的地址。

网友B:
跳转失败大概率是因为中断向量地址出错

网友C:
Bootloader或操作系统固件可能因存储介质损坏、传输错误或不当操作而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Bootloader可能试图跳转到一个错误的地址。

是的,实际就是跳转后APP程序的地址没有设对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跳转失败大概率是因为中断向量地址出错

是的,刚好这个芯片设置APP地址偏移的方法跟其它MCU有点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Bootloader或操作系统固件可能因存储介质损坏、传输错误或不当操作而损坏。

厉害,大佬看问题比较深,能想到这么多可能的地方

网友D:
检查是否有栈溢出或栈损坏的情况。

网友E:
在跳转前,确保所有中断都被正确禁止,否则中断可能会干扰跳转过程。

网友F:
电源供应稳定,电压波动可能导致跳转失败。

网友G:
如果地址线或数据线连接松动、短路或接错,会使 Bootloader 无法正确访问应用程序的存储位置。

网友H:
如果中断向量表没有正确配置,会导致跳转后的应用程序无法正常运行。

网友I:
如果Bootloader和应用程序使用了相同的内存区域,可能会导致冲突。检查内存映射

网友J:
入口地址错误

网友K:
APP程序的入口点设置正确,并且与bootloader跳转的地址相匹配。如果入口点地址设置错误,bootloader将无法正确跳转到APP程序。

网友L:
如果 Bootloader 在验证应用程序的完整性时发现校验和错误,可能会拒绝跳转。

网友M:
地址超出了SRAM的最大可用空间

网友N:
跳转的目标地址正确无误,目标地址应该是有效的代码入口地址。

网友O:
Bootloader 和应用程序的版本不兼容,也可能导致跳转失败。

网友P:
Bootloader在跳转到应用程序前未正确切换到内部时钟,也可能导致跳转失败

网友Q:
检查堆栈指针(SP)是否正确配置

网友:
确保目标地址在合法的内存区域内

网友R:
是否有意外的外部中断导致程序跳转失败

网友S:
如果微控制器的复位引脚配置错误,可能会影响 Bootloader 的正常运行和跳转。

网友T:
检查是否有地址重叠或越界的情况。

网友R:
稳定的复位信号可能导致系统在启动时无法正确进入 Bootloader 或应用程序。

网友U:
硬件连接问题可能导致存储器访问错误

网友V:
Bootloader和应用程序的代码逻辑是否存在错误

网友P:
Bootloader 中的跳转指令可能存在错误,导致无法正确跳转到应用程序

网友W:
如果应用程序的加载地址与预期不符,可能导致跳转失败。

网友X:
Bootloader 在读取应用程序的入口地址或执行跳转指令时出现错误。

网友Y:
需要仔细检查和调试bootloader和APP程序。

网友Z:
Bootloader本身可能存在bug或设计缺陷,导致无法正确执行跳转操作

网友AA:
如果外设没有正确复位,可能会影响bootloader的跳转。

网友AB:
应用程序在加载过程中被篡改或损坏

网友K:
如果堆栈指针(SP)没有正确设置,跳转后的程序可能会因为栈溢出或其他栈相关问题而崩溃。

网友AC:
改变Bootloader的编译优化等级可能会影响跳转后应用程序的运行稳定性。

网友AD:
可以使用调试器来逐步执行代码,观察寄存器和内存的变化,以找出问题的根源。

网友AE:
当改变了应用程序的起始地址后,如果没有对应地更新中断向量表的偏移量,则会导致触发中断时应用程序死机。

网友AF:
未初始化

网友AG:
内存可能存在问题

网友K:
检查是否有中断未正确配置或冲突。

网友AH:
跳转到APP程序的代码可能存在问题。

网友AI:
如果Bootloader负责更新Flash中的主应用程序,而Flash编程或擦除操作失败,则可能导致加载的主应用程序损坏。

网友AJ:
在跳转到APP程序之前,需要将中断向量表的偏移设置为APP程序的起始地址。如果中断向量表没有正确设置,当发生中断时,系统可能会跳转到错误的地址,导致程序崩溃。

楼主:
意外收获,从评论里才知道大家都有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感谢分享!

网友AK:
由于存储介质损坏、传输错误或操作不当,引导加载程序或操作系统固件可能会损坏。

网友AL(2024-10-07):
如果地址或数据线连接松散、短路或不正确,引导加载程序将无法正确访问应用程序的存储位置。

网友AM:
检查重叠或超出边界的地址。

网友AN:
如果引导装载程序在验证应用程序的完整性时发现校验和错误,它可能会拒绝跳转。

网友AO:
稳定的复位信号可能会导致系统在启动时无法正确进入、启动加载程序或应用程序。

网友AP:
跳转的目标地址是正确的,并且应该是有效的代码入口地址。

网友AQ:
引导加载程序与应用程序版本不兼容,也可能导致跳转失败。

网友AR:
检查堆栈溢出或堆栈损坏。

网友AS(2024-11-06):
你需要仔细检查和调试引导程序和应用程序。

网友AT:
引导加载程序本身可能有一个错误或设计缺陷,这使得跳转操作无法正确执行

网友AU:
如果堆栈指针(sp)设置不正确,跳转后的程序可能会由于堆栈溢出或其他与堆栈相关的问题而崩溃。

网友AV:
引导程序和应用程序代码逻辑中是否有错误

网友AW:
bootloader中的jump命令可能存在错误,这可能会阻止应用程序正确跳转到该应用程序

网友AX:
电源稳定,电压波动可能导致跳闸故障。,

网友AY(2024-12-08):
检查任何配置不正确或冲突的中断。

网友AZ:
跳转失败的高概率是由于中断向量地址中的错误

网友BA:
当应用程序的起始地址发生变化时,如果中断向量表的偏移量没有相应更新,那么当中断被触发时,应用程序将会死机。

网友BB:
引导加载程序本身可能存在错误或设计缺陷,从而阻止跳转操作正确执行,

网友BC(2025-02-04):
引导加载程序在跳转到应用程序之前没有正确切换到内部时钟,这也可能导致跳转失败

网友BD:
为什么我这里要屏蔽这句才能跳转成功,加上这句就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