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肖特基二极管损坏如何判断

楼主:
肖特基二极管低正向压降和快速开关特性而广泛应用,尤其在电源管理和高频电路中。然而,由于其结构特点和应用环境,肖特基二极管也可能会遭受损坏。

一、外部症状
与其他类型的二极管类似,肖特基二极管的损坏往往会导致电路性能的下降或失效。以下是一些常见的外部症状:
电路输出异常:肖特基二极管的损坏通常会导致电路的输出不稳定。例如,在DC-DC转换器中,如果肖特基二极管失效,输出电压可能会出现不规则的波动,甚至完全丧失输出。
器件过热:当肖特基二极管损坏时,特别是出现正向短路或反向击穿的情况,二极管可能会产生过多的热量。这种过热现象可以通过触摸或红外温度检测仪来检测。如果发现二极管异常发热,通常意味着内部出现了损坏。
物理损伤:在一些极端情况下,肖特基二极管可能会出现外壳破裂、烧焦或引脚腐蚀等物理损伤。这些都是二极管严重损坏的直观标志。
二、测量方法
要准确判断肖特基二极管的损坏,最直接有效的方法是通过测量。常用的测量工具包括万用表和示波器。
万用表测量法:使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测试模式可以检查肖特基二极管的正向压降和反向电阻。
正向压降测量:将红色表笔接肖特基二极管的阳极,黑色表笔接阴极。正常情况下,肖特基二极管的正向压降较低,一般在0.2V到0.4V之间。如果测得的压降为零或非常高(接近无穷大),则二极管可能已经损坏。
反向电阻测量:交换表笔测量反向电阻。正常情况下,反向电阻应非常高(接近无穷大)。如果测得的反向电阻较低,则可能表明肖特基二极管已发生反向击穿。
示波器测量法:使用示波器可以更直观地观察肖特基二极管在电路中工作时的波形。如果二极管损坏,通常会导致整流波形异常。例如,在整流应用中,输出波形应为平滑的直流波形,若出现交流成分或波形失真,可能表明肖特基二极管已经损坏。
三、常见损坏模式
肖特基二极管的损坏方式与其特殊的结构和工作环境密切相关,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反向击穿:肖特基二极管的耐压较低,通常在20V到60V之间。如果施加的反向电压超过其耐压值,二极管将发生反向击穿。这种损坏通常表现为反向电阻大幅降低,电路中出现漏电或短路现象。
正向短路:当肖特基二极管的正向PN结发生短路时,二极管将失去整流功能,导致电路中的电流直接通过,造成电路故障。在万用表测试时,正向短路的二极管正向压降几乎为零,反向电阻也非常低。
温度过高导致的损坏:由于肖特基二极管的反向漏电流较大,因此在高温环境下容易引起热失控,导致二极管损坏。温度过高通常会加速二极管的老化,表现为正向压降升高、反向漏电流增大,最终导致失效。
热失控:由于肖特基二极管的反向漏电流随温度升高而增加,可能会导致热失控现象,即温度越高,漏电流越大,进一步增加温度,最终导致二极管损坏。这种情况多发生在散热不良或长时间高负载工作的情况下。
肖特基二极管的损坏会对电路性能产生显著影响,因此在设计、使用和维护过程中,必须密切关注其工作状态。通过观察外部症状,使用万用表和示波器进行测量,以及了解常见的损坏模式,可以有效判断肖特基二极管是否已损坏,从而采取必要的措施进行更换或调整,以确保电路的稳定运行。

网友A(2024-08-31):
ss14我们公司经常用,这个判断损坏方式很有用

网友B:
电表测啊

网友C:
特性图示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