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F103低功耗的教程有吗

楼主(2024-08-30):
如何实现F103的低功耗呢?

楼主:
STMF103的三种低功耗模式
睡眠模式(sleep_mode),停机机模式(stop_mode),待机模式(standby_mode)。的实例谁有啊,分享一下看看。

网友A:
在需要进入睡眠模式时,调用__WFI()(Wait For Interrupt)或__WFE()(Wait For Event)指令,使MCU进入睡眠状态。

网友B:
用低功耗的例程改呗

网友C:
你找不到例程吗?demo这种去官网就能看到吧

网友D:
一般来说是有教程啊,正点原子不都是有的吗

网友E:
其实你想用低功耗的话,不如使用L系列的了,会好很多

网友F:
这种教程太多了,网上来说

网友G:
一般是有的,而且F103的资源资料都是很多的

网友H:
你可以试试啊,配置成睡眠模式就好了

网友I:
建议去正点原子下载个例程,他家有低功耗操作

网友J:
一般你要低功耗是进入到那个模式呢?

网友K:
我觉得可以考虑L系列,比如L0或者是L1也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