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单片机的一键长按开关机电路谁有

楼主(2024-08-30):
如何实现一键长按开关机电路,比如长按2秒开机。开机状态长按2秒关机。

网友A:
网上不是有很多关于长按开关机电路吗

网友B:
其实长按开机电路可以用DCDC+控制其使能就行,关机可以做长按关机

网友C:
网上不是有关于按键的长按,短按的操作吗?有示例代码的

网友D:
实现一键长按开关机电路可以通过微控制器(如单片机)来实现,结合硬件电路和软件逻辑来检测按键的长按动作,并执行相应的开机或关机操作

网友E:
将按键连接到微控制器的一个GPIO引脚。将电源管理电路连接到微控制器,并确保在开机状态下微控制器能够控制电源开关

网友F:
初始化GPIO引脚和定时器。编写按键检测程序,检测按键是否按下,并记录按下的时间。使用定时器中断来检测按键按下的时间是否超过2秒。根据按键按下的时间和当前系统状态(开机或关机),执行相应的开机或关机操作

网友G:
在检测按键按下时,需要进行消抖处理,以防止误检测

网友H:
确保电源管理电路在关机状态下能够切断微控制器的电源,以节省电能

网友I:
在设计电路时,要考虑电路的安全性,避免因误操作导致电路损坏或安全事故

网友J:
正常来说,需要用程序来弄的,需要把IO和定时器配合实现,长按然后给个DCDC一个控制电平就能实现了

网友K(2024-10-02):
开机状态长按2秒关机

网友L(2025-02-05):
一键长按开关机电路其实挺简单的,可以使用一个单片机的GPIO输入端口,配合一个定时器来实现长按检测。

网友M:
如果你需要实现长按开机、长按关机的功能,可以通过外接一个电容来做去抖动处理,然后通过定时器判断按键是否长按超过2秒。

网友N:
可以用一个GPIO口接一个按键,配合中断或者轮询检测按键状态,再用定时器来判断是否长按2秒来实现开关机。

网友O:
另外,使用一个低功耗单片机就更适合这类一键长按控制的应用,因为长按过程中功耗要尽量控制低。

网友P:
我用过一个简单的方案,按键触发中断,长按超过2秒后让一个外部继电器控制电源,简单实用。

网友Q:
这个设计可以配合一个简易的电源管理IC,利用它的开关控制功能来实现开机和关机的切换。

网友R:
除了单片机,也可以考虑用逻辑芯片(比如时序逻辑门)来实现长按检测,再通过一个MOSFET控制电源。

网友S:
你可以先通过按键中断触发一个计时器,计时器到达2秒后判断按键状态来决定是开机还是关机。

网友T:
使用低功耗模式时,长按检测也要考虑功耗,最好用外部中断来唤醒单片机进行处理。

网友U:
如果想要更简单一点,可以考虑用现成的开关电源模块,它们一般都内置了类似的开关控制电路,可以节省设计时间。

楼主:
低功耗模式,肯定按钮都要用中断模式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