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单片机电路的一键开关机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2024-08-30):
很多设备上都是通过一个按钮,长按开机,长按关机,这个电路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A:
其实是用的特定的软件IO检测表现为显示屏的以及程序的运行

网友B(2024-11-10):
单片机电路中的一键开关机通常通过硬件实现,通常涉及使用一个外部电源管理芯片(如LDO、DC-DC转换器等)和一个外部按键。

网友C:
电源管理芯片,用于控制电源的开关。常见的芯片有TPS62740、TPS62741等。按键用于触发开关机操作。

网友D:
当按键按下时,电源管理芯片的使能引脚被拉低,芯片开始工作,输出电源给单片机和其他电路。当按键再次按下时,使能引脚被拉高,电源管理芯片关闭输出,实现关机。

网友E:
软件实现通常涉及单片机内部的程序逻辑,通过检测按键状态来控制电源的开关。

网友F:
电源控制引脚,单片机通过控制某个GPIO引脚来控制外部电源管理芯片的使能引脚。

网友G:
实际应用中,通常会结合硬件和软件来实现一键开关机功能。硬件部分负责电源的开关,软件部分负责按键检测和状态管理。

网友H:
一键开关机功能可以通过硬件和软件结合的方式实现。硬件部分负责电源的开关,软件部分负责按键检测和状态管理。通过合理的电路设计和程序逻辑,可以实现稳定可靠的一键开关机功能。

网友I:
一般的话,按键开关机可以通过DCDC支持使能控制的这种来实现

网友J:
长按的话可以用定时器来实现的

网友K:
建议是同步DCDC,异步的好像控制不行吧

网友L:
硬件实现的,比软件实现的好一些,虽然成本高了。但怎么说呢,开发软件也要成本的。

网友L:
其实要是有专用的IC就好了,不用很复杂,用户设计起来也方便,不用组合各种元件。最好功耗也低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