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大家的设备的一键开关机是如何实现的呢

楼主(2024-08-30):
如何实现一个按键长按2秒实现开关机的?
有没有方法或者简单的电路,求分享相关原理图。

网友A:
用按键来控制电源的开关,或者软件检测按键动作,然后控制电源关闭。

网友B:
软件本身能实现关机吗?总感觉需要配合硬件电路才能实现吧?

网友B:
用软件配合GPIO口,应该可以实现待机。单关闭电源之类的动作,没有电路参与,是实现不了的。除非单片机内部配置了这样的电路、

网友C:
软件检测按键然后延时关闭电源

网友D:
这种一键开关机的话,需要用MCU+DCDC电路实现的

网友E:
其实这个按键检测就可以,2秒检测呗

网友F:
原理图的话没有,不过可以DCDC带个使能端的,然后按键按一下开机,然后这个管脚受MCU接管,如果想关机就是控制这个管脚2秒之后关机就行了

网友G:
一般这种网上不是有很多一键开关机的操作吗

网友H:
建议用的DCDC是同步整流的,异步可不行啊

网友I:
这块感觉分立元件做的话麻烦,可以用个专用的一键开关机电路试试

网友J:
有的啊,这种电路很简单的,可以使用MCU控制按键实现关机,开机的话得物理开机

网友K:
开关机可以用专用的开关机芯片的

网友L:
网上找找就好了,一般开关机是可以用开关机专用的芯片试试

网友M:
简单电路有的,得用DCDC带使能端,或者LDO带使能端

网友N(2024-09-29):
通过按键的时间来判定外加MOSFET

网友O:
按键长按2秒实现开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