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3x] LCD 地址设置不正确导致图像显示偏移

楼主(2024-08-31):
LCD 地址设置不正确导致图像显示偏移,部分图像显示在屏幕外,这可能是因为LCD地址设置函数中的列或行地址计算有误。

遇到的问题:在设置LCD显示区域时,列或行地址的计算应该如何进行?如果计算错误,是否会导致图像位置偏移,甚至部分图像显示在屏幕外?

网友A:
是的,LCD地址设置不正确确实会导致图像显示偏移,部分图像显示在屏幕外

网友B:
一般是在外的,因为这通常是由于列或行地址的计算错误引起的。为了正确设置LCD显示区域,需要确保列和行地址的计算准确无误。

网友C:
列地址通常指的是LCD屏幕上水平方向的像素位置。在设置列地址时,需要考虑以下因素:起始列地址:显示区域的起始列位置。结束列地址:显示区域的结束列位置。屏幕宽度:LCD屏幕的总列数(像素宽度)

网友D:
行地址通常指的是LCD屏幕上垂直方向的像素位置。在设置行地址时,需要考虑起始行地址:显示区域的起始行位置。结束行地址:显示区域的结束行位置。屏幕高度:LCD屏幕的总行数(像素高度)

网友E:
确定显示区域的起始和结束位置;检查地址范围;设置LCD显示区域

网友F:
其实,当起始地址大于结束地址:会导致显示区域设置错误,图像显示偏移

网友G:
一般情况下,如果地址超出屏幕范围:会导致部分图像显示在屏幕外

网友H:
你可以计算一下,如果地址计算错误:会导致图像位置偏移,显示不正确

网友I:
通过仔细检查和正确计算列和行地址,可以避免图像显示偏移和部分图像显示在屏幕外的问题

网友J:
这种简单,直接用你买屏幕的例程他家,用其例程来搞就好了

网友K:
LCD 地址设置不正确导致图像显示偏移,部分图像显示在屏幕外,这可能是因为LCD地址设置函数中的列或行地址计算有误。

网友L(2024-09-30):
LCD地址设置函数中的列

网友M:
单片机的操作,基本上就是寄存器之间赋值。地址错了,结果可能会十万八千里。体现在LCD上,就是图像不正常。

网友N(2024-10-30):
屏幕分辨率要注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