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生态] LCD 通信延时设置不足,导致数据丢失

楼主(2024-08-31):
LCD 通信延时设置不足,导致数据丢失,这可能是因为LCD数据写入函数中的延时不足,导致SPI数据未完全传输。

遇到的问题:在使用SPI与LCD通信时,如何确定适当的延时?如果延时设置不足,是否会导致数据传输不完整,进而引起数据丢失?

网友A:
在使用SPI与LCD通信时,确保适当的延时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延时不足确实会导致数据传输不完整,进而引起数据丢失。为了确定适当的延时,需要考虑SPI时钟频率,SPI时钟频率越高,数据传输速度越快,但同时也需要更精确的延时控制。数据传输速率:数据传输速率越高,需要的延时越短

网友B:
不同的LCD控制器对数据接收的响应时间可能不同,需要根据具体型号的LCD控制器来确定延时

网友C:
系统中其他任务的执行可能会影响SPI通信的延时,需要考虑系统的整体负载情况

网友D:
查阅LCD控制器的数据手册:通常LCD控制器的数据手册会提供关于通信时序的详细信息,包括最小和最大延时要求

网友E:
在实际应用中,可以通过实验和调试来确定最佳的延时。可以先设置一个较大的延时,然后逐渐减小,直到找到既能保证数据完整传输又不影响性能的延时值。

网友F:
使用硬件定时器可以提供精确的延时控制。以下是一个示例代码,展示如何使用硬件定时器来设置延时

网友G:
一般也可以使用软件延时,但是软件延时通常不够精确,但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使用

网友H:
我觉得这种SPI可以使用硬件SPI啊,不是有时序自动控制的吗

网友I:
延时不足需要加延时,一般软延时就可以了

网友J:
你可以配置SPI的速率,这样就很容易解决延时不足的问题

网友K:
LCD 通信延时设置不足,导致数据丢失,这可能是因为LCD数据写入函数中的延时不足,导致SPI数据未完全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