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生态]
SPI 模式配置错误导致的传输失败

楼主(2024-08-31):
在配置SPI模式时,如何确认时钟相位与LCD设备的要求匹配?

网友A:
在配置SPI模式时,确认时钟相位(CPHA)与时钟极性(CPOL)与LCD设备的要求匹配是非常重要的。这两个参数决定了SPI通信的时序,如果配置不正确,可能会导致数据传输错误或无法正常通信

网友B:
查阅LCD设备的数据手册:通常LCD设备的数据手册会明确指出所需的时钟相位(CPHA)和时钟极性(CPOL)。例如:CPHA=0:数据在时钟的第一个边沿(通常是上升沿)采样。CPHA=1:数据在时钟的第二个边沿(通常是下降沿)采样。CPOL=0:时钟空闲状态为低电平。CPOL=1:时钟空闲状态为高电平

网友C:
根据数据手册中的要求配置SPI模式。以下是一个示例代码,展示如何在STM32微控制器上配置SPI模式

网友D:
使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在实际硬件上配置好SPI模式后,可以使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来观察SPI通信的时序,确保时钟相位和极性与LCD设备的要求匹配

网友E:
在实际应用中,可以通过发送和接收数据来验证SPI通信是否正常工作。如果发现数据传输错误或无法正常通信,可以调整CPHA和CPOL的配置,并重新测试

网友F:
如果不匹配的话,可能SPI通信就有问题了

网友G:
一般来说确实要确认相位和极性的

网友H:
我觉得可以看例程,反正这就是正和反的2个值,设置错了再反过来呗

网友I:
这个可以看手册,手册一般会有写要求的极性之类的

网友J:
我觉得可以考虑看LCD屏的资料或者找到它的例程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