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如何确认唤醒源是否正确配置?

楼主(2024-08-31):
在MCU的初始化代码中,如何确保唤醒源外部中断、定时器等被正确配置?是否有特定的寄存器设置需要检查?

网友A(2024-11-09):
在MCU的初始化代码中,确保唤醒源(如外部中断、定时器等)被正确配置是非常重要的。通常,这涉及到对特定寄存器的配置和检查。以下是一些常见的步骤和寄存器设置,以确保唤醒源被正确配置

网友B:
一般来说可以长时间上电看效果也行,低功耗的电流很低,可以测测电流之类的

网友C:
外部中断通常用于检测外部事件(如按键按下、传感器触发等),并唤醒MCU

网友D:
定时器通常用于周期性事件(如定时唤醒、PWM输出等)。

网友E:
在配置完成后,可以通过检查寄存器的值来确保配置正确。

网友F:
使用调试器(如ST-Link)检查寄存器的值。

网友G:
通过LED指示灯观察中断或定时器事件是否触发。

网友H:
在调试模式下,通过串口输出日志信息,验证中断或定时器事件是否被正确处理。

网友I:
在MCU的初始化代码中,确保唤醒源(如外部中断、定时器等)被正确配置,需要仔细配置相关寄存器,并进行必要的检查和验证。通过上述步骤和示例代码,可以确保唤醒源被正确配置和使用。

网友J:
其实仿真的方式或使用日志的当时就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