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如何验证唤醒引脚的配置是否正确?

楼主(2024-08-31):
如果使用外部引脚作为唤醒源,如何确保这些引脚的配置上拉/下拉电阻设置、中断触发方式等符合要求?

网友A:
直接测试就知道了

网友B:
在设备上测试,这是最有效的,其他都没用

网友C:
理论不靠谱,还是直接在板子上测试

网友D:
确实,直接通过跑程序测试,不就马上能确认了吗?如果特定板子不方便,就找一个通用板子,移植程序过来,只检测唤醒部分的处理。

网友E:
其实没有必要想那么多,实际进行设置能上下拉的都拉上,避免烧口

网友F:
对于这种情况建议还是直接进行测试

网友G:
当使用外部引脚作为唤醒源时,确保这些引脚的配置上拉/下拉电阻设置、中断触发方式等符合要求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H(2024-10-24):
使用外部引脚作为唤醒源时,确保这些引脚的配置(如上拉/下拉电阻设置、中断触发方式等)符合要求是非常重要的。一般就是利用直接测试的方式

网友I:
其实可以通过微控制器的中断控制寄存器同时配置上升沿和下降沿触发。例如,在STM32系列微控制器中,可以通过同时设置 EXTI_RTSR 和 EXTI_FTSR 寄存器来实现双边沿触发

网友J:
当引脚处于高阻态时,上拉电阻可以将引脚拉高到高电平,确保引脚在未连接外部信号时保持稳定的高电平状态

网友K:
通常可以通过微控制器的寄存器配置上拉电阻。例如,在STM32系列微控制器中,可以通过GPIO配置寄存器(如 GPIOx_PUPDR)设置上拉电阻

网友L:
同样可以通过微控制器的寄存器配置下拉电阻。例如,在STM32系列微控制器中,可以通过 GPIOx_PUPDR 寄存器设置下拉电阻

网友M:
可以通过微控制器的中断控制寄存器配置上升沿触发。例如,在STM32系列微控制器中,可以通过 EXTI_RTSR 寄存器配置上升沿触发

网友N:
一般可以通过微控制器的中断控制寄存器配置下降沿触发。例如,在STM32系列微控制器中,可以通过 EXTI_FTSR 寄存器配置下降沿触发

网友O:
电源管理,确保在低功耗模式下,外部引脚的配置仍然有效。某些微控制器在低功耗模式下会禁用部分外设,需要特别注意

网友P:
噪声抑制,在实际应用中,外部引脚可能会受到噪声干扰,导致误触发。可以通过增加滤波电路或软件滤波来减少噪声影响

网友Q:
引脚复用,如果引脚有复用功能,确保在配置时选择正确的功能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