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如何检查低功耗模式的配置是否正确?

楼主(2024-08-31):
有哪些可能的低功耗模式配置会导致系统立即进入低功耗状态?如何在程序中检查和调整这些配置?

网友A(2024-11-09):
在嵌入式系统中,低功耗模式(如睡眠、休眠、待机等)的配置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实现,以使系统在特定条件下立即进入低功耗状态

网友B:
灵动微(MindMotion)的MCU(微控制器单元)通常支持多种低功耗模式,如睡眠模式、停机模式等

网友C:
确保硬件电路设计符合低功耗要求,例如:电源管理电路设计合理

网友D:
外部设备的电源管理(如关闭未使用的传感器或外设)

网友E:
在软件层面,确保MCU的低功耗模式配置正确

网友F:
在代码中配置MCU进入低功耗模式。例如,使用灵动微MCU的库函数或寄存器配置。

网友G:
通过读取电源管理相关的寄存器,确认低功耗模式的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H:
使用功耗分析仪或万用表测量MCU在不同低功耗模式下的功耗,确保功耗符合预期。

网友I:
通过调试工具(如JTAG、SWD)和调试器(如Keil、IAR)进行调试和验证。

网友J:
中设置断点,检查MCU在进入低功耗模式前后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