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1] 实现STM32F103系列MCU的低功耗模式

楼主(2024-08-31):
实现STM32F103系列MCU的低功耗模式需要了解几种不同的低功耗模式以及如何配置和管理这些模式。以下是针对STM32F103的低功耗实现的步骤和注意事项:

1. 低功耗模式概述
STM32F103系列MCU支持几种低功耗模式:

睡眠模式(Sleep Mode):CPU暂停运行,但所有外围设备和时钟仍然工作。
停止模式(Stop Mode):CPU和大部分外设都被关闭,只有低功耗时钟(如LSE或LSI)仍在运行,RAM内容保持不变。
待机模式(Standby Mode):所有内部时钟停止,RAM内容保持不变,但恢复到正常工作状态需要重置。

楼主:
配置低功耗模式
1. 睡眠模式
进入睡眠模式:在需要进入睡眠模式时,调用__WFI()(Wait For Interrupt)或__WFE()(Wait For Event)指令,使MCU进入睡眠状态。
唤醒源:确保MCU的外设(如外部中断、定时器中断)已经配置好,以便在需要时能唤醒MCU。
c

// 进入睡眠模式的代码示例
void enter_sleep_mode(void) {
    // 配置外部中断或其他唤醒源
    // ...

    // 使能睡眠模式
    __WFI();  // 或 __WFE();
}

楼主:
停止模式
配置停止模式:配置所需的唤醒源,如外部中断、RTC闹钟等。配置后,调用PWR_EnterSTOPMode()函数进入停止模式。
c

#include "stm32f1xx_hal.h"

// 配置停止模式和唤醒源的代码示例
void enter_stop_mode(void) {
    // 配置时钟源
    HAL_PWR_EnterSTOPMode(PWR_LOWPOWERREGULATOR_ON, PWR_STOPENTRY_WFI);

    // 系统会在退出停止模式后自动恢复时钟配置
}

楼主:
系统恢复:在停止模式下,MCU会进入低功耗状态,通常需要使用外部复位源(如外部中断、RTC闹钟)来唤醒。

楼主:
待机模式
配置待机模式:待机模式下,系统时钟和内部时钟完全停止。配置好唤醒源后,调用PWR_EnterSTANDBYMode()函数进入待机模式。
c

#include "stm32f1xx_hal.h"

// 配置待机模式的代码示例
void enter_standby_mode(void) {
    // 配置待机模式所需的唤醒源
    // ...

    // 使能待机模式
    HAL_PWR_EnterSTANDBYMode();
}

楼主:
系统恢复:在待机模式下,MCU将完全关闭,唤醒需要外部复位信号。恢复到正常工作状态时,MCU会从复位状态重新启动。

楼主:
. 重要注意事项
外设配置:确保在进入低功耗模式前正确配置唤醒源。例如,外部中断、定时器等应已正确设置。
时钟设置:在停止模式和待机模式下,系统时钟可能会停止运行。需要确保系统在唤醒后能够重新配置时钟源。
低功耗外设:某些外设(如RTC)在低功耗模式下可能需要特别配置,以便它们能继续运行并提供唤醒功能。

楼主:
通过以上步骤,可以有效地实现STM32F103系列MCU的低功耗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