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EMC 辐射发射这里怎么整改

楼主(2024-08-31):
请教下大家,这个板子是4层板子的,有个FPGA+100M晶振,辐射测试发现200M,300M,400M倍频部分幅度很高,去掉100M时钟后就正常。
推测是100M晶振串扰到其他信号线引起的,但不知道怎么整改

网友A(2024-10-09):
晶振部分可以做下屏蔽

网友B:
晶振外部加一圈地包围晶振

网友C:
试试看晶振放芯片面,引脚最短进芯片

网友C:
仔细再看看,你的芯片的104电容放的也不是很合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仔细再看看,你的芯片的104电容放的也不是很合理啊

请问怎么放比较好

网友C:
104靠近芯片电源脚,电源先过孔 经过电容再进芯片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