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制作工艺流程介绍

楼主(2024-08-31):
PCB(Printed Circuit Board)是一种用来支持电子元器件并实现它们之间电气连接的板子。而PCB制作工艺流程是复杂而严谨的过程,该过程相当重要,因为它直接影响到最终电路的性能和质量。从制作PCB电路板内层线路到组装成PCBA印制板,整个过程是有条不紊的工作流程。

楼主:
1. PCB制作工艺流程:    - 内层制作:从裁板、前处理、压膜、曝光到显影,内层线路会逐步完成。    - 内检维修:AOI光学扫描、VRS检修和补线等步骤,保证内层线路的完整性和质量。    - 压合过程:进行棕化、铆合、叠合压合等步骤,将内层线路压合成整张板子。    - 钻孔加工:按客户需求进行钻孔,方便后续的插件加工和板子散热。    - 一次铜处理:去毛刺线、除胶线和PHT镀铜,确保各层线路导通。    - 外层制作:前处理、压膜、曝光和显影步骤,为后续工艺做出线路准备。

楼主:
二次铜与蚀刻:二次镀铜和蚀刻步骤,完成外层线路的制作。    - 阻焊处理:阻焊前处理、印刷、预烘烤、曝光、显影和后烘烤过程,保护板子并增加绝缘。    - 文字印刷:酸洗和文字印刷步骤,印刷板子上的标识文字。    - 表面处理OSP:对裸铜板进行涂布处理,防止生锈氧化。    - 成型、飞针测试、FQC和出库:完成板子外形制作、电路测试和最终检测,准备出库。

楼主:
2. PCBA生产工艺流程:    - SMT贴片加工:从锡膏搅拌、印刷到贴装和焊接,完成SMT贴片的加工。    - DIP插件加工:插件焊接、剪脚和后焊处理,对DIP插件进行加工。    - PCBA测试:ICT测试、FCT测试等对PCBA板子进行测试,确保质量。    - 成品组装:将测试

楼主:
3. 电路设计技巧和PCB设计流程:    - 前期准备:准备元件库和原理图。    - PCB结构设计和布局:根据电路板尺寸放置元器件并分区,考虑相互影响和导线布置。    - PCB布局:根据电路功能布置各元器件,注意电路流向和元器件分布。    - 响应原则:缩短高频元器件连线、避免干扰,注意元件热敏位置和调节元件布局。    - 布线优化:避免反馈耦合和高温问题,注意导线宽度和间距。    - 最佳实践:导线拐弯取圆弧形、合理布局导线和焊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