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延时函数

楼主(2024-08-31):
1.普通延时法

这个比较简单,让单片机做一些无关紧要的工作来打发时间,经常用循环来实现,不过要做的比较精准还是要下一番功夫。下面的代码是在网上搜到的,经测试延时比较精准。

//粗延时函数,微秒
void delay_us(u16 time)
{
   u16 i=0;
   while(time--)
   {
      i=10;  //自己定义
      while(i--) ;
   }
}
//毫秒级的延时
void delay_ms(u16 time)
{
   u16 i=0;
   while(time--)
   {
      i=12000;  //自己定义
      while(i--) ;
   }
}
2.SysTick 定时器延时

CM3 内核的处理器,内部包含了一个SysTick 定时器,SysTick 是一个24 位的倒计数定时器,当计到0 时,将从RELOAD 寄存器中自动重装载定时初值。只要不把它在SysTick 控制及状态寄存器中的使能位清除,就永不停息。SysTick 在STM32 的参考手册里面介绍的很简单,其详细介绍,请参阅《Cortex-M3 权威指南》。

这里面也有两种方式实现:

a.中断方式

如下,定义延时时间time_delay,SysTick_Config()定义中断时间段,在中断中递减time_delay,从而实现延时。

volatile unsigned long time_delay; // 延时时间,注意定义为全局变量
//延时n_ms
void delay_ms(volatile unsigned long nms)
{
    //SYSTICK分频--1ms的系统时钟中断
    if (SysTick_Config(SystemFrequency/1000))
    {

        while (1);
    }
    time_delay=nms;//读取定时时间
    while(time_delay);
    SysTick->CTRL=0x00; //关闭计数器
    SysTick->VAL =0X00; //清空计数器
}
//延时nus
void delay_us(volatile unsigned long nus)
{
//SYSTICK分频--1us的系统时钟中断
    if (SysTick_Config(SystemFrequency/1000000))
    {

        while (1);
    }
    time_delay=nus;//读取定时时间
    while(time_delay);
    SysTick->CTRL=0x00; //关闭计数器
    SysTick->VAL =0X00; //清空计数器
}

    //在中断中将time_delay递减。实现延时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if(time_delay)
        time_delay--;
}
b.非中断方式

主要仿照原子的《STM32不完全手册》。SYSTICK 的时钟固定为HCLK 时钟的1/8,在这里我们选用内部时钟源72M,所以SYSTICK的时钟为9M,即SYSTICK定时器以9M的频率递减。SysTick 主要包含CTRL、LOAD、VAL、CALIB 等4 个寄存器,

CTRL: SysTick控制和状态寄存器
LOAD: SysTick重装载值寄存器
VAL:    SysTick当前值寄存器
CALIB:SysTick校准值寄存器

SysTick-> CALIB 不常用,在这里我们也用不到,故不介绍了。

程序如下,相当于查询法。

//仿原子延时,不进入systic中断
void delay_us(u32 nus)
{
u32 temp;
  //SysTick->LOAD = 9*nus;
SysTick->LOAD = fac_us*nus; //注意这里的fac_us 是全局变量,需要提前初始化!!!!!!!!

SysTick->VAL=0X00;//清空计数器
SysTick->CTRL=0X01;//使能,减到零是无动作,采用外部时钟源
do
{
  temp=SysTick->CTRL;//读取当前倒计数值
}while((temp&0x01)&&(!(temp&(1<<16))));//等待时间到达
     SysTick->CTRL=0x00; //关闭计数器
    SysTick->VAL =0X00; //清空计数器
}

void delay_ms(u16 nms)
{
u32 temp;
  SysTick->LOAD = fac_ms*nms; //注意这里的fac_us 是全局变量,需要提前初始化!!!!!!!!
  //SysTick->LOAD = 9000*nms; //在STM32F103 72MHz情况下,为fac_us = 9000

SysTick->VAL=0X00;//清空计数器
SysTick->CTRL=0X01;//使能,减到零是无动作,采用外部时钟源
do
{
  temp=SysTick->CTRL;//读取当前倒计数值
}while((temp&0x01)&&(!(temp&(1<<16))));//等待时间到达
    SysTick->CTRL=0x00; //关闭计数器
    SysTick->VAL =0X00; //清空计数器
}
三种方式各有利弊:第一种方式容易理解,但不太精准. 第二种方式采用库函数,编写简单,由于中断的存在,不利于在其他中断中调用此延时函数。

网友A:
您提到的三种延时方法在 STM32 微控制器中常用来实现延时功能。

网友B:
它们各有优缺点,适用于不同的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