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单片机的RAM和FLASH

楼主(2024-08-31):
1、先聊聊存储器
   存储器是单片机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存储器是用来存储编译好的程序代码和数据的,有了存储器单片机系统才具有**功能。按照存储介质的特性,可以分“易失性存储器”和“非易失性存储器”两类。易失性存储器断电后,里面存储的内容会丢失;非易失性存储器断电后,数据可以依然保持。
存储器分类2、单片机的存储器

    如下图所示是STM32F103RB系列单片机所使用的存储器大小,Flash为128KB,RAM为20KB,这里的RAM是指SRAM。
STM32F103RB内存大小    这两个存储器的寄存器输入输出端口被组织在同一个4GB的虚拟线性地址空间内。可访问的存储器空间被分成8个主要块,每个块为512MB。Flash用来存储编译好的程序文件,SRAM用来存储运行程序时所创建的临时数据。所以如果不加入外置存储器,那么程序里的东西就会出现在这两个存储器中。

    下图为STM32F103RB单片机的内存映射图(部分),可以看到画红圈的两个就是SRAM和Flash存储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当使用J-Flash软件给stm32下载bin文件的时候需要填写起始地址,那个0x08000000其实就是Flash存储器的起始地址。
STM32RB内存映射3、关于编译器生成的文件
    如果你玩过单片机,那你应该对Keil这款软件不会感到陌生,下图是我的那款OLED时钟的软件用Keil编译后的编译信息。
KEIL编译信息    很多人并不一定知道Program Size的含义,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Code:是程序中代码所占字节大小;

    RO-data:程序只读的变量,也就是带const的,和已初始化的字符串等;

    RW-data:已初始化的可读写全局/静态变量;

    ZI-data:未初始化的可读写全局/静态变量;

    那么这个程序占用的Flash存储器的空间大小是多少呢?程序所占Flash空间大小=Code+RO data+RW data=生成的bin文件大小。

    那么这个程序占用的SRAM存储器的空间大小是多少呢?程序固定占用RAM大小=RW data+ZI data。

    这些信息除了在编译器下方的信息栏里面看到,也可以在项目文件里的.map文件的最下面找到,如下图:
.map文件信息4、数据在存储器上的存储结构

    程序在Flash上的存储结构如下图所示,通过阅读hex文件和MDK下调试综合提炼出来的。其中,ZI-data对应未初始化数据段,RW-data对应已初始化数据段,Code对应代码段。
Flash上的存储结构    数据在SRAM上的结构,如下图所示。这部分大家可以参考上面的内存映射图来理解。
SRAM上的存储结构

网友A:
STM32的内存映射将Flash和SRAM整合在同一4GB的虚拟地址空间内,使得CPU可以方便地访问不同类型的存储器。

网友B:
STM32F103RB内存大小    这两个存储器的寄存器输入输出端口被组织在同一个4GB的虚拟线性地址空间内

网友C(2024-10-02):
分“易失性存储器”和“非易失性存储器”两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