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2] 关于linux系统MP1与MP2区别?

楼主(2024-08-31):
在linux系统MP1与MP2区别?都分别适合哪些场景?

网友A:
MP2 指的是多处理器系统中的双处理器核系统
MP1 指的是单个处理器核与多个处理器核系统中的单处理器系统

网友B:
在Linux系统中,MP1和MP2通常指的是不同的多处理器架构或配置。这些术语并不是Linux内核的标准术语,因此它们的定义可能会有所不同,具体取决于上下文和使用场景。

网友C:
MP1与MP2是指什么

网友D:
在某些上下文中,MP1可能指的是使用单核心处理器的多处理器系统。这种配置下,每个物理CPU只有一个核心,但系统中可以有多个这样的CPU。传统应用:适用于不需要高并发处理能力的传统应用。

网友E:
MP1一般适用于成本敏感的应用,由于单核心处理器通常成本较低,适合预算有限的项目。

网友F:
其实,我觉得单核心处理器通常功耗较低,适合对功耗有严格要求的场景。

网友G:
一般来说,在某些上下文中,MP2可能指的是使用多核心处理器的多处理器系统。这种配置下,每个物理CPU有多个核心,可以同时处理多个任务。

网友H:
MP2适用于需要高并发处理能力的高性能计算场景,如科学计算、大数据处理等。

网友I:
我理解的是,MP2适合作为服务器,处理大量并发请求,如Web服务器、数据库服务器等。

网友J:
正常的话,MP2多核心处理器可以更好地支持虚拟化,提高虚拟机的性能和密度。

网友K:
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解释并不是绝对的,具体应用场景还需要根据实际需求和硬件配置来确定。在选择MP1或MP2配置时,应综合考虑性能、成本、功耗和应用需求等因素。

网友L:
MP2通常适用于需要高并发处理能力、高性能计算或服务器应用的场景,MP1相反

网友M:
这些术语并不是Linux内核的标准术语

网友N:
分别适合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