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gets()函数问题

楼主(2024-08-31):
#include<stdio.h>
int main(void)
{
    char buff[10];
    memset(buff,0,sizeof(buff));

    gets(buff);

    printf("\n The buffer entered is [%s]\n",buff);

    return 0;
}

上面代码里的问题在于函数gets()的使用,这个函数
从stdin接收一个字符串而不检查它所复制的缓存的容积,
这可能会导致缓存溢出。这里推荐使用标准函数fgets()代替。

网友A:
gets() 函数的确存在安全隐患,因为它不进行边界检查,可能会导致缓冲区溢出,从而引发安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