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free()函数导致的问题

楼主(2024-08-31):
下面的程序会在用户输入’freeze’的时候出问题,而’zebra’则不会,为什么?

#include<stdio.h>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char *ptr = (char*)malloc(10);

    if(NULL == ptr)
    {
        printf("\n Malloc failed \n");
        return -1;
    }
    else if(argc == 1)
    {
        printf("\n Usage  \n");
    }
    else
    {
        memset(ptr, 0, 10);

        strncpy(ptr, argv[1], 9);

        while(*ptr != 'z')
        {
            if(*ptr == '')
                break;
            else
                ptr++;
        }

        if(*ptr == 'z')
        {
            printf("\n String contains 'z'\n");
            // Do some more processing
        }

       free(ptr);
    }

    return 0;
}

首先这里的问题在于,代码会(通过增加“ptr”)修改while循环里“ptr”存储的地址。
当输入“zebra”时,while循环会在执行前被终止,因此传给free()的变量就是传给malloc()的地址。

但在“freeze”时,“ptr”存储的地址会在while循环里被修改,因此导致传给free()的地址出错,也就导致了seg-fault或者崩溃。

网友A:
确实函数需要重点关注以及过程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