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有1至2秒的错误“”输出“”

楼主(2024-08-31):
JK为继电器。合上S1后,JK动作断开,C1R2充电。D2定时点亮。当D2熄灭后,断开S1,D2又会重新点亮1至2秒再熄灭,这是为什么?用示波器观察,发现S1断开后,2、6脚电平即为低电平,并无高电平发生。

网友A:
图有问题,充电电容c1的放电回路不对。s1带继电器线圈,继电器触点接通电容与电源

网友B:
也可以看看软件控制IO输出是否有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