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的三轴哪个功耗最低?

楼主(2024-08-31):
ST的三轴哪个功耗最低?想用在穿戴设备上。

网友A:
LSM303AGR3轴加速度计和3轴磁力计组合。适用于低功耗应用,但由于同时包含磁力计,功耗会略高于单一的三轴加速度计。

ST的三轴能详细说一下嘛?

网友B:
IS3DH在功耗方面相比市场现有的解决方案有着显著的优势,能够减少90%以上的功耗。其作业电流消耗最低可达2μA,这一数值在同类产品中是非常低的。此外,IS3DH还具备小封装面积和高芯片功能性的特点,使其非常适用于动作感测功能、空间和功耗均受限的应用设计,如手机、遥控器以及游戏机等。

网友C:
这种我觉得直接找个代理商就可以了啊

网友D:
一般来说他家的新款都是比较低功耗的,就选择型号比较新的就行了

网友E:
你这对三轴的尺寸方面有啥要求不?

网友F:
在ST的这些传感器中,LIS2DW12和LIS2MDL的功耗最低,分别在低功耗模式下可低至0.5μA和0.5mA。这些传感器特别适合用于对功耗要求极高的穿戴设备

网友G:
你可以搜搜LIS2DH12,这款好像就不错了

网友H:
LIS2DW12的三轴就可以啊,在低功耗模式下,电流消耗可低至0.5μA。

网友I:
之前用过LIS3DH,在低功耗模式下,电流消耗可低至1μA,具有多种工作模式和16位数据输出,适合用于各种低功耗应用

网友J:
LIS2MDL在连续模式下,电流消耗可低至0.5mA,这个功耗有点高,但是具有低功耗模式和温度补偿功能,适合用于需要磁力计的低功耗应用

网友K:
LSM6DS系列具有多种低功耗模式和嵌入式机器学习内核,适合用于需要同时测量加速度和角速度的低功耗应用

网友L:
在选择用于穿戴设备的STM32微控制器时,功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虑因素。STM32系列中有多个型号,每个型号的功耗特性可能有所不同

网友A:
的三轴哪个功耗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