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单片机用C++开发要注意什么?

楼主(2024-08-31):
感觉C++有时候比C好用,单片机编译C++会有哪些问题?有哪些注意事项?

网友A:
使用C++开发单片机应用程序时,需要注意以下几个关键点,以确保代码的高效性、可靠性和可维护性比如,选择合适的C++标准,C++11/C++14/C++17:选择适合目标单片机和编译器的C++标准。较新的标准提供了更多现代C++特性,但可能需要更强大的编译器支持

网友A:
单片机通常内存有限,尽量避免使用newdelete进行动态内存分配,以防止内存碎片和堆栈溢出。尽可能使用静态内存分配,如全局变量、局部静态变量等。确保数据结构和变量的内存对齐,以提高访问效率

网友B:
根据目标单片机的性能和资源,启用适当的编译器优化选项,如-O2-Os

网友C:
使用inline关键字内联小函数,减少函数调用开销。

网友D:
单片机资源有限,通常禁用C++异常处理(-fno-exceptions)和运行时类型信息(-fno-rtti),以减少代码大小和内存占用

网友E:
设计轻量级的类和对象,避免不必要的虚函数和继承层次,减少对象的内存占用和初始化开销

网友F:
使用资源获取即初始化(RAII)技术管理资源,如文件句柄、锁等。

网友G:
模板和标准模板库(STL)可以提高代码的灵活性和可重用性,但会增加代码大小和编译时间。在单片机开发中,应谨慎使用,并选择适合的STL实现(如EASTL)。

网友H:
编写中断安全代码,确保在中断服务例程(ISR)中不会调用可能阻塞或分配内存的C++代码。

网友I:
如果使用操作系统或多任务库,确保任务间的同步和通信机制高效且可靠

网友J:
单片机编译

网友K(2024-09-30):
C++有时候比C好用

网友L:
单片机编译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