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芯源Motor-DK板

楼主(2024-08-31):
输入电压范围:12V ~ 30V

使用 60V / 40A N-MOS 管

使用内建(MM32SPIN2x)/外挂(MM32SPIN0x)GBW 6MHz 高速运放 x 4

MCU 使用 5V 供电

支持 48 / 64 Pin MM32SPIN 系列 MCU

支持无霍尔,方波/弦波驱动

支持 1 / 2 / 3 Shunt R 三相电流采样

支持 MM32SPIN 系列 MCU

针对电机方案评估测试

支持不同电压输入

支持无霍尔/有霍尔,方波/弦波驱动

支持 1/2/3 Shunt R 三相电流采样

支持 BEMF 电压回授

支持 DC Bus 电压,总电流测量

使用 MCU 内置模拟比较器作为过电流保护

使用内建/外挂 GBW 6MHz 运放,MCU 使用 5V 供电

支持 BEMF 电压回授

支持 DC Bus 电压,总电流测量

使用 MCU 内置模拟比较器作为过电流保护

网友A(2024-11-09):
这板子的参数还是不错的啊

网友B:
可以支持30V的输入?使用的啥电源芯片啊

网友C:
这个电机一般就支持多少W的呢?

网友D:
可以支持方波或者正弦波驱动啊?

网友E:
看着还不错,灵动的芯片做电机控制真的挺好的

网友F:
话说BEMF的电压回授代表什么意思啊?

网友G:
使用内建/外挂 GBW 6MHz 运放,这个运放是做电流采样的吗

网友H:
其实可以做电压测量之类的还挺好,挺符合现实使用的

网友I:
这个电压测量的话,ADC是用的啥参数,是12位的吗

网友J:
一般来说支持三相电流采样的话就不错,可以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