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共享] 使用Keil开发HC89F160X系列时调试遇到卡死现象,如何排查?

楼主(2024-08-31):
在Keil开发工具中调试HC89F160X系列单片机时,调试过程出现卡死现象,如何排查问题?

网友A:
keil本身就不稳定,容易卡死

网友B:
检查Keil工程路径还有配置文件是否正确

网友C:
检查电源与接地

网友D:
检查程序代码

网友E:
Keil软件本身的问题、硬件兼容性问题还有外部外部干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