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HC89F160X系列单片机的PWM输出不稳定,可能的原因有哪些?

楼主(2024-08-31):
在使用HC89F160X系列单片机的PWM模块时,输出信号不稳定,可能是哪些方面导致的?

网友A:
可能是硬件设计问题

网友B:
硬件有做滤波吗

网友C:
电源供电不稳定

网友D:
PWM配置参数错误

网友E:
检查负载是否匹配,并确保有足够的电流驱动能力。如果需要,可以考虑使用合适的驱动电路(如H桥)来增强驱动能力。

网友F:
加强电路的抗干扰能力,如增加屏蔽措施、使用抗干扰性能好的元器件等。

网友G:
单片机或相关硬件的故障

网友C:
PWM输出频率和占空比设置不当

网友H(2024-10-29):
有没有可能是由于中断优先级、嵌套导致的?

网友I:
建议检查一下时钟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