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关于代码问题

楼主(2024-08-31):
下面代码有问题吗?如果有,该怎么修改?

#include<stdio.h>

int* inc(int val)
{
  int a = val;
  a++;
  return &a;
}

int main(void)
{
    int a = 10;
    int *val = inc(a);
    printf("\n Incremented value is equal to [%d] \n", *val);

    return 0;
}

网友A(2024-11-09):
你提供的代码存在一个问题,即函数 inc 返回了一个局部变量的地址。局部变量 a 在函数 inc 执行完毕后会被销毁,因此返回的指针 &a 指向的内存区域是无效的,这会导致未定义行为(Undefined Behavior)

网友B:
在函数 inc 中,变量 a 是一个局部变量,它的生命周期仅限于 inc 函数的执行期间

网友C:
当 inc 函数返回时,a 的内存空间会被释放,因此返回的指针 &a 指向的内存区域是无效的

网友D:
将局部变量 a 声明为静态变量,这样它的生命周期会延长到整个程序的执行期间。

网友E:
使用 malloc 或 calloc 分配内存,并在使用完毕后手动释放。

网友F:
将函数返回类型改为返回值而不是指针。

网友G:
修改函数返回类型,其实应该就对了

网友H:
在原始代码中,返回局部变量的地址会导致未定义行为。通过使用静态变量、动态内存分配或修改函数返回类型,可以避免这个问题。

网友I:
使用静态变量,应该就可以的吧

网友J:
你要是使用全局变量应该就行,但是你这个是局部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