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HC89F160X系列的IIC总线通信中出现数据丢失现象,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2024-08-31):
在使用HC89F160X系列单片机的IIC总线进行通信时,偶尔出现数据丢失的现象,如何排查原因?

网友A:
通信距离,上下拉电阻阻值,layout设计等等。

网友B:
速度太快了?

网友C:
用示波器检查SDA和SCL的信号,确保它们符合I2C协议的时序要求。

网友D:
受到电磁干扰?增加屏蔽措施

网友E:
电源电压不稳定或电源纹波过大

网友F:
在I2C通信过程中出现超时,例如从设备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响应ACK(确认)信号,主机可能会认为数据传输失败。

网友G:
多设备冲突或者设备地址冲突?

网友H:
检查I2C总线的连接是否牢固,没有短路或断路的情况。

网友I:
从设备是否正确发送了ACK信号,并检查主机是否正确接收了ACK信号。

网友J:
I2C通信的软件实现中可能存在错误,如错误的地址设置、错误的数据传输顺序等。

网友K:
过长的通信距离可能影响信号质量,导致数据丢失。

网友L:
上下拉电阻阻值不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