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电路中的旁路和去耦

楼主(2024-08-31):
如下图中,直流电源Power给芯片IC供电,在电路中并入了两个电容。

1)旁路
如果Power受到了干扰,一般是频率比较高的干扰信号,可能使IC不能正常工作。
在靠近Power处并联一个电容C1,因为电容对直流开路,对交流呈低阻态。

频率较高的干扰信号通过C1回流到地,本来会经过IC的干扰信号通过电容抄近路流到了GND。这里的C1就是旁路电容的作用。

2)去耦
由于集成电路的工作频率一般比较高,IC启动瞬间或者切换工作频率时,会在供电导线上产生较大的电流波动,这种干扰信号直接反馈到Power会使其产生波动。

在靠近IC的VCC供电端口并联一个电容C2,因为电容有储能作用,可以给IC提供瞬时电流,减弱IC电流波动干扰对Power的影响。这里的C2起到了去耦电容的作用。

网友A:
电路中的旁路和去耦是两种不同的概念,它们在电路设计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有助于提高电路的稳定性和性能。

网友B:
通常需要结合不同值的电容来实现最佳的去耦效果。一般会使用一组不同容量的电容,以覆盖从低频到高频的噪声范围。例如,大型电解电容可以用来处理低频噪声,而小容量的陶瓷电容则可以更好地处理高频噪声。

网友C:
去耦电容是旁路电容的一个例子,它主要用于降低电源和地之间的噪声,并提高电路的稳定性。去耦电容可以连接到电路中的各个部分,包括电源和地,以及各个元件的输入和输出端。

网友D:
旁路电容的主要作用是允许交流信号通过,同时阻止直流信号,从而将高频噪声信号引导到地线或电源线上,减少对电路的影响

网友E:
旁路在电子电路中广泛应用于电源滤波、信号处理、射频电路等领域。

网友F:
去耦电容则装设在元件的电源端,主要用于去除高频干扰,如RF信号的干扰。它们通常被安置在元件附近的电源处,以提供一个稳定的电源,降低元件耦合到电源端的噪声,并间接减少其他元件受此元件噪声的影响。

网友G:
旁路电容主要滤除输入信号中的高频噪声,而去耦电容则滤除输出信号的干扰,防止干扰信号返回电源。

网友H:
旁路电容主要用于提供低阻抗路径,以去除电路中的噪声和干扰。在直流电源和地之间添加旁路电容可以提供一条路径,使噪声电流迅速流入地,而不是在电源和地之间形成回路。这有助于减少电源噪声对电路性能的影响。

网友I:
去耦电容常用于集成电路的电源管脚附近,以稳定电压并减少由于电流波动引起的噪声干扰,特别是在高频开关电路中。

网友J:
去耦电容则主要用于在电源和集成电路(IC)之间提供一个低阻抗路径,以便于瞬态电流的需求。当IC需要瞬时大量电流时(如处理器执行指令或存储器读写操作),去耦电容可以提供这部分电流,而不会引起电源电压的大幅度波动

网友K:
旁路通常通过使用旁路电容、电感或电阻等元件来实现。其中,旁路电容是最常用的旁路元件之一。

网友L:
在电源电路中,旁路电容可以为高频噪声提供一条低阻抗回路,防止高频噪声进入电路的其他部分,从而提高电路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
旁路电容主要用于滤除高频噪声。它通过为这些不需要的信号提供一个低阻抗路径,直接将其引导到地线,从而避免影响电路的性能。例如,在放大器电路中,旁路电容可以阻止高频信号进入下一级电路,而只允许低频信号通过。

网友M:
去耦电容的安装位置也很重要。它们应该尽可能靠近电源和地,以及电路中的噪声源。

网友N:
旁路电容主要用于高频噪声的抑制。在电源线上,旁路电容可以将交流成分(噪声)旁路到地,从而防止这些噪声进入敏感的电路部分。旁路电容通常放置在电源输入和地之间,靠近电源入口处。

网友O:
在电路设计中,旁路(Bypass)和去耦(Decoupling)这两个术语经常被交替使用,但它们通常指的是相同的概念,即在电路中放置电容以提高电路的性能。

网友P:
去耦电容的主要作用是提供一个局部的直流电源给有源器件,减少开关噪声在板上的传播,并将噪声引导到地,以减少开关噪声对板上的传播和将噪声引导到地

网友Q:
去耦是指在电路中为不同部分之间提供隔离,减少它们之间的相互干扰。其主要作用是降低电路中不同部分之间的电源噪声和信号耦合,提高电路的性能和稳定性。

网友R:
旁路(Bypass)通常指的是使用电容将不需要的信号绕过关键电路,从而避免其对电路的影响。而去耦(Decoupling)则侧重于防止电源线上的噪声干扰到其他部分的电路,确保供电的稳定性。

网友K:
旁路电容主要负责将高频噪声信号引导到地线,而去耦电容则维持供电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S:
旁路电容是将输入信号中的高频成分滤掉,防止这些信号干扰电路的正常运作。而去耦电容则是为了防止电源线上的噪声影响到芯片或其他组件的工作状态,确保供电稳定。

网友T:
旁路电容的工作原理是利用其电容的充放电特性,对特定频率的信号呈现低阻抗,从而将干扰信号旁路到地或其他低阻抗节点。旁路电容的选择通常根据需要旁路的信号频率和电路的特性来确定,一般选择容量较小的电容,如瓷片电容或钽电容等。

网友U:
在电源滤波中,旁路电容可以有效地滤除电源中的高频噪声,提高电源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在信号处理电路中,旁路电容可以用于消除信号中的杂波和干扰,提高信号的质量。

网友L:
在数字电路中,去耦电容可以为芯片的电源引脚提供稳定的电源,减少电源噪声对芯片的影响,从而提高芯片的工作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F:
旁路电容通常用于靠近电源输入端的位置,以滤除电源线中可能存在的干扰信号,确保电路的稳定工作。

网友V:
旁路和去耦虽然在概念上有所区别,但实际应用中都是为了提高电路的性能和稳定性。

网友W:
旁路电容通常放置在电源输入端,而去耦电容则放置在集成电路的电源管脚附近。

网友X:
旁路电容一般较小,根据谐振频率通常是0.1uF或0.01uF,而去耦电容一般较大,可能是10uF或者更大,具体取决于电路中分布参数和驱动电流的变化大小

网友Y:
旁路是指在电路中为特定频率的信号提供一条低阻抗路径,以绕过其他元件或电路部分。其主要作用是减少或消除特定频率的干扰信号对电路的影响,提高电路的抗干扰能力。

网友Z:
能学一点是一点,硬件我太薄弱了

网友AA:
去耦电容可以保证IC在需要瞬间大电流时不会因为电源电压下降而受到影响。

网友AB:
去耦电容可以作为电源的局部储能单元,当IC需要电流时,可以从电容中快速获取,而不必等待电源供应。

网友AC:
虽然旁路和去耦在概念上是不同的,但在实际应用中,它们都用来提高电路的性能和稳定性。

网友AD:
在射频电路中,旁路电容可以用于调整电路的阻抗匹配,提高射频信号的传输效率。

网友AE:
电容值的选择取决于电路的频率和噪声水平。电容值越大,去耦效果越好,但也会影响电路的响应速度。

网友L:
旁路电容更多地关注于整个电路板上的高频噪声抑制,尤其是那些可能会影响到多个组件的噪声。
去耦电容则更专注于个别集成电路的电流需求,特别是那些瞬时电流需求较大的IC

网友AF:
能学多少学多少,硬件太弱

网友AG:
旁路电容设计是非常有必要的

网友AH(2024-10-06):
当需要瞬时大电流时,去耦电容可确保ic不受电源电压下降的影响。

网友AI:
去耦电容器可以作为电源的本地能量存储单元。当IC需要电流时,它可以从电容中快速提取,而不必等待电源。

网友AJ:
旁路和去耦电路用于减少电路中的噪声和干扰,提高信号质量。旁路电容引导高频成分,去耦电容消除电源线上的噪声和波动。

网友AK:
以前做数字电路板时,否会在每个集成块的电源端并上一个104的瓷片电容。虽然在大学课程里学过,不过没有感性认识,也不知道有和没有的效果有多大差别。

网友AK:
通常在实验室里测试单片机的时候,很少考虑使用旁路和滤波。在工厂环境下,是一定要重视旁路、去耦、抗浪涌等处理的。

网友AK:
IC启动瞬间或者切换工作频率时,会在供电导线上产生较大的电流波动,这种干扰信号直接反馈到Power会使其产生波动。
旁路和去耦的电容大小,有啥讲究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