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电路中为什么要用0.1uF和0.01uF的两个电容?

楼主(2024-08-31):
电容阻抗和容抗计算公式分别如下:

容抗与频率和电容值成反比,电容越大、频率越高则容抗越小。可以简单理解为电容越大,滤波效果越好。

那么有了0.1uF的电容旁路,再加一个0.01uF的电容不是浪费吗?

实际上,对一个特定电容,当信号频率低于其自谐振频率时呈容性,当信号频率高于其自谐振频率时呈感性。

当用0.1uF和0.01uF的两个电容并联时,相当于拓宽了滤波频率范围。

网友A:
原来还有这层意义

网友B(2024-11-10):
在电路设计中,使用0.1μF和0.01μF的两个电容通常是为了实现电源滤波和去耦功能。

网友C:
这两个电容的组合可以有效地滤除电源中的高频噪声,确保电源的稳定性和信号的完整性。

网友D:
电容的滤波原理基于其阻抗特性。

网友E:
电容的阻抗随频率的增加而减小。因此,电容对高频信号的阻抗较低,而对低频信号的阻抗较高。

网友F:
0.1μF电容通常用于滤除高频噪声。由于其容量较大,对高频信号的阻抗较低,可以有效地旁路高频噪声到地。

网友G:
一般来说0.01μF电容通常用于滤除更高频率的噪声。由于其容量较小,对更高频率的信号阻抗更低,可以进一步旁路更高频率的噪声到地。

网友H:
组合使用的效果,将0.1μF和0.01μF电容并联使用,可以覆盖更宽的频率范围,提供更好的滤波效果。具体来说:0.1μF电容主要滤除中高频噪声。0.01μF电容主要滤除更高频率的噪声。
这种组合可以确保电源在较宽的频率范围内都能保持稳定,减少噪声对电路的影响。
在实际电路设计中,这两个电容通常放置在电源引脚附近,且尽量靠近芯片的电源引脚。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电源引脚到电容之间的寄生电感,提高滤波效果。
使用0.1μF和0.01μF的两个电容组合可以有效地滤除电源中的高频噪声,确保电源的稳定性和信号的完整性。这种组合在电源滤波和去耦电路中非常常见,特别是在数字电路和高速信号处理电路中。

网友I:
其实使用这俩电容还是有点用的,因为可以滤波性能比较OK

网友J:
我觉得都是参考别人的电路这么设计的吧 反正我是这样的 哈哈

网友K:
一般不都是推荐值吗,所以就用的这俩啊

网友L:
以前不懂,就是照猫画虎跟着用。后来才明白干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