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1] Embedded Studio中J-Link连接不上目标板,如何解决?

楼主(2024-08-31):
使用Embedded Studio时,J-Link无法连接到目标板,如何排查连接问题?

网友A:
在使用Embedded Studio时,如果J-Link无法连接到目标板,可以先检查硬件连接,确认J-Link与目标板的连接:确保J-Link的调试接口(通常是SWD或JTAG接口)正确连接到目标板的相应引脚

网友B:
必须要检查电源供应,确保目标板已正确上电,并且电源电压在规定范围内

网友C:
检查J-Link固件版本,更新J-Link固件:确保J-Link的固件版本是最新的。可以通过SEGGER官方提供的J-Link Commander工具进行固件更新

网友D:
可以看看目标板配置,确认目标板的调试接口配置:确保目标板的调试接口(如SWDJTAG)已正确配置并使能

网友E:
一般需要复位信号,确保目标板的复位信号正常工作,没有被外部电路或软件配置禁用。

网友F:
建议检查Embedded Studio配置,确认调试器选择:在Embedded Studio中,确保选择了正确的调试器(J-Link

网友G:
查看一下目标设备选择,确保在Embedded Studio中选择了正确的目标设备型号。

网友H:
这种情况需要查看调试接口设置,确保在Embedded Studio中配置了正确的调试接口(如SWDJTAG

网友I:
建议检查一下驱动和软件,确认J-Link驱动安装:确保J-Link的驱动程序已正确安装在开发环境中。

网友J:
可以看看Embedded Studio版本,确保使用的Embedded Studio版本是最新的,并且与J-Link兼容。

网友K:
Link无法连接到目标板